[STM32F4] 有谁用过STM32F407VGT6中的FFT例程吗

楼主(2014-06-29):
    本人正在学STM32F4,用的是STM32F407VGT6discovery板子,要用到里面的FFT功能,但是对板子自带的例程不会把结果显示到LCD上,这样便不知道FFT精度(跟matlab上的结果作对比)。希望高人指点

网友A:
看103的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103的例程

根据103的例程,我在里面各种改,也没成功,所以想求助用407的兄台

网友A:
我只用过103的,没用过407,你先保证你的FFT运行正确了。

显示部分就是先LCD的具体位置写数据,首先你要能在LCD上显示数据,如果显示数据(包括数字,点和线),其他的就迎刃而解了

网友B:
STM32F407VGT6discovery板子上应该有集成一颗STLINKV2吧。

连着IDE调试的时候可以看到输出的数据,不用显示到LCD上咯。

网友C(2017-05-10):
请问这个例程在哪里啊  ?

网友A(2017-06-19):
去ST的网站找: STM32F10x_DSP_Lib_V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