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双极性直流电压测量一般采用什么方案?

楼主(2014-06-29):
-30V到+30V的范围,精度三位半,在-2V~+2V希望能达到 0.025%的误差。
初步思路是AD+DSP,因为后续还想测量同一被测对象的真有效值。

楼主:
新手请多指教一些方案和设计注意事项。

网友A:
用计量芯片,成本上会便宜的,ADE7880+MCU,ATEML,IDE?

楼主:
楼上给的这个是电能测量,貌似其长项不是测量电压啊。 我要测的信号是直流掺杂严重噪声的信号。

网友B:
某宝上有大量低成本直流电压表头,3位半的好像5元多,4位半的10元多,AD用的是类似MCP3421那种小贴片6脚的,我买过超4位半的大约20元。

网友C:
可能他有带宽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给的这个是电能测量,貌似其长项不是测量电压啊。 我要测的信号是直流掺杂严重噪声的信号。  ...

如果要测平均值,也可以用计量芯片的,可以用读瞬间值的加平均来处理,如果要测有效值,则是直接读有效值寄成器。

网友D:
全温度范围都要高精度的话,要用低温漂的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