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学习嵌入式系统需要电脑是什么配置?

楼主(2014-06-29):
(无正文)

网友A:
你想要的工具能运行就可以。

网友B:
如果网络不太给力的话, 硬盘太小了, 因为很快你就会发现需要大量地数据, 资料, 软件需要长期保存备查备用.

网友C(2014-12-09):
要先给你的嵌入式下个定义

网友C:
如果是51,AVR等单片机就足够了
如果是要编译Linux,那么至少内存肯定是不够的了。
有条件还是整个好点的电脑

网友D:
如果是指嵌入式linux,至少要4G内存。
2G内存给虚拟机分配个512m都会很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