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12 问题

楼主(2014-06-29):
Curr_Volt = caltmp >> 12;                   //Curr_Volt = caltmp / 2^n
   ptr[0] = Curr_Volt / 100;                   //Hex->Dec变换
    t1 = Curr_Volt - (ptr[0] * 100);
    ptr[2] = t1 / 10;
    ptr[3] = t1 - (ptr[2] * 10);
    ptr[1] = 10;                                //shuzi表中第10位对应符号"."
    //在液晶上显示变换后的结果
    for(i = 0;i < 4;i++)
      LCD_write_char((6 + i),1,shuzi[ptr]);

向大家请教一下,各条语句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求助大家了

网友A:
ptr[0] = Curr_Volt / 100;                   //Hex->Dec变换
    t1 = Curr_Volt - (ptr[0] * 100);
    ptr[2] = t1 / 10;
    ptr[3] = t1 - (ptr[2] * 10);
程序可简化为:
   ptr[0] = Curr_Volt / 100;                   //Hex->Dec变换
   ptr[1] =10;
   ptr[2] = (Curr_Volt % 100)/ 10;
   ptr[3] = Curr_Volt % 10;

网友B:
很简单,你代入一个值试一下,比如Curr_Volt = 330 ,分别计算各式就知道每一步怎么来的了

网友C:
同意楼上的,分步调试一下的就知道的啊。

网友D:
这个还不是很明白楼主的意图的啊

网友D:
看楼主的程序的就是一个简单的独处采集的数据的并通过一定的算法的吧采集结果的转化成自己所需要的结果的啦。

网友E(2014-08-08):
第一步是将AD采样的16进制数据转化为十进制,之后就是将十进制的个位,十位,百位等分别显示,你可以代入一个值试一下,不知道你是不是想问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