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电源板没有输出了!

楼主(2014-06-29):
用TPS54310芯片做的电源,共有6个模块,以前输出都正常,因为现在只需要5个模块,所以就把边上一个模块去掉了,但是结果和去掉的模块相邻的模块没有输出了(比如去掉1模块结果2,模块没有输出了),输入什么的都正常,每个模块的电路的都没改,而且每个模块之间独立,感觉问题真的很奇葩,找了很久没找到问题,求大神支招,感激不尽!

楼主:
自顶一下,急,谢谢各位!

网友A:
TPS54310 (ACTIVE)
3V to 6V Input, 3A Synchronous Step-Down SWIFT™ Converter

非隔离式DC/DC,应该不会出现你说的现象,测量一下输入看是否正常,检测一下输出的电流有多大,是不是短路或过流保护了。
建议上原理图。

网友B:
这个要原理图的,
你自己研究透彻了吗?
莫不是把EN 删掉了?

楼主:
补个图:pcb左一模块没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S54310 (ACTIVE)
3V to 6V Input, 3A Synchronous Step-Down SWIFT™ Converter

原理图已上,输入是正常的,输出电流只有3毫安,应该没有短路,我试着把原理图中的L3用0欧姆的电阻代替,同时把C3去掉,就能够输出,但是不稳定,断电以后过段时间再重新接上就又没有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原理图的,
你自己研究透彻了吗?
莫不是把EN 删掉了?

原理图上了,ENA通过一个电容接地,跟datasheet上给的参考电路一样啊

楼主:
问题已解决,原因如下:(1)那个模块中靠边的地方接地不太好,输入电压纹波较大,导致芯片启动电压不稳定;(2)芯片背面有焊盘要接模拟地,没有接牢也是一方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