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的JTAG接口问题

楼主(2014-06-30):
(无正文)

楼主:
请大家帮助

网友A:
我问过TI的FAE,他们也说只能烧写程序后才能看效果,因此这几个管脚只能做一些简单的信号还可以,我开始设计的时候用驱动指示灯。不过后来管脚够用了,就没在用这几个管脚。AIO可以调试,不知道你用了没有。

网友B:
做JTAG时,用作JTAG的IO功能是不可用的。

网友C:
C2000的JTAG接口在调试时只能作JTAG用,如果在程序用于其它功能,调试时可以暂时用别的端口代替,当程序调试正常后再改用JTAG的某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