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027的ram的求助

楼主(2014-06-30):
自己写了一个cmd文件,但一直出错,Error: Can't write to data memory 0x3F8800, check memory config [-2184]
一直在找原因,看ti的文档,发现f28027一共只有6k SARAM,但是发现他给的memory map,里面有两个L0 SARAM(4k),而我是按照memory map写的cmd,所以会出现上述错误,然后查看f28027的gel文件,发现0x3f8000 - 0x3f8fff   L0 SARAM Mirror这么一个注释,我个人觉得0x3f8000-0x3f8fff在cmd文件中不能使用。懂的大神解答一下啊

网友A:
在CMD文件中,在某一地址已经使用了它,另一个地址怎么能再用呢?

网友B:
先找一个能用的CMD文件     然后结合28027的存储器分配关系
弄清楚了 再修改  问题会少些

网友C:
这个是镜像的问题,第二个0x3f8000 - 0x3f8fff不能用,datasheet上面好像是一个mirror单词
我刚刚学这个的时候,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当时还在另一个论坛问过,还被大神鄙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