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49 大数组处理问题

楼主(2014-06-30):
需要进行查表程序,定义三个数组,每个数组256个int型的数据,这样 2*256*3=1536,而F149     60KB+256B Flash Memory,2KB RAM。
如果直接存到RAM里 占用太多,想存到 Flash中,然后需要时读取FLASH,查阅一些资料 可以用const int Voltage[] @oxFA00={};就可以将数组放到Flash中了,
但是我读数组数据时候是不是要按照读FLAsh编程操作,还是说可以直接调用。
望大家指导指导 谢谢!

楼主:
或者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直接操作就行

网友B:
可以试试用外接的EEPROM或者SPIFLASH实现,不建议采用内部FLASH存储大数组数据

在小RAM的机器上,用外接flash没有想象的好

网友C:
直接调用即可。

网友D:
用上了C,就别再想着@oxFA00了。让编译器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