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用IO中断实现独立按键更加可靠,避免误动作等带来的干扰。

楼主(2014-06-30):
怎样使用IO中断实现独立按键更加可靠,避免误动作等带来的干扰。以及在中断中使用延时来实现按键处理(延时消抖,判断按键是否按下及松开)是否得不偿失?

楼主:
都知道使用中断是为了更好的满足实时性的要求呢!请高手指导呢!

网友A:
也可以用定时器来延时消抖

网友B:
按键不需要实时性,按键中断一般用于唤醒睡眠单片机,唤醒后还是正常的定时中断扫描确认即可。

网友C:
那一般的都是用延时来消除抖动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一般的都是用延时来消除抖动的啊。。

那些都是糊弄学生的。没有实用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些都是糊弄学生的。没有实用性

:L

网友C:
一般最简单的就是采用延时来消除抖动带来的误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