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高手请进:想学习一个开源程序,不知什么环境开发,着

楼主(2014-06-30):
想学习一下一个开源程序,不知什么环境开发的,着急呀!
工程文件结构截图如下,请大家指点!多谢!
01 根目录:

02 inc文件夹

03 lib文件夹

04 mavlink文件夹

05 src文件夹

06 Tools文件夹

源文件应该是齐全的,就是不知项目是使用什么软件开发的,请不吝赐教!新手上路,请勿见笑!

网友A:
应该是一些类似  编辑器的软件

网友B:
看源码好了,做移植

网友C:
要学会看文档

网友D:
gnu gcc
外加git版本仓库

网友E:
最简单啥都不用直接命令行make就行了,当然要装gnu工具rm、make这些以及arm-none-eabi-gcc这个工具链。、

复杂点用eclipse做ide可以用make管理项目,方法见链接http://www.emb4fun.de/archive/eclipse/index.html

最后李老湿([at]john_lee[/at])一直推emblocks可惜这个ide不用makefile管理项目。

网友E:
arm-none-eabi-gcc可以在这里下载https://launchpad.net/gcc-arm-embedded/+download

至于其他的gnu工具你慢慢找吧,我因为已经有了mingw所以这些东西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