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已解决】ST-LINK固件升级成功,但程序下不进去!

楼主:
用的STM32F401NUCLEO开发板,板子自带ST-LINK,

将固件从V2.J20.M4升级到V2.J21.M5后(完全是自动检测,自动升级)。
出现程序无法下载现象,MDK是最新版的5.11a,系统是Win7旗舰版!

提示ST-LINK USB communication error,如下图

这是状态框输出信息

这是检测到的固件信息,

曾常识对固件断网检测、下载、升级,发现依然能识别最新固件,
而且能够升级!且升级后的问题依然存在!

这是设备管理器额的信息,硬件能够正常识别!

好久没又遇到这么棘手的问题了,从11点搞到现在,
三个小时了,问题依然没有任何进展!
各位大婶出来帮帮忙了!

楼主(2014-06-30):
@mmuuss586
@icecut

斗胆,@两位大神了!

楼主:
板子上的磁盘正常识别

因为芯片里面下有程序,经过测试,串口通信正常,
现在怀疑是keil配置出了错,可配置没有改过啊!

楼主:
通过mebd.org在线生成的bin文件,可以通过直接拖拽的方式下载进去。

但keil在带的download就出现如上提示!

网友A:
是不是内存写保护?用stvp解除保护看看。。

网友B:
keil不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内存写保护?用stvp解除保护看看。。

查了,没有写保护!:Q

楼主:
引用 网友B:
keil不熟悉.

大神帮不上忙了!:'(

网友C:
不要随便升级固件;我上次的ST_LINK就是升级固件后程序烧不进去后来直接打申请买了个回来。,

网友D:
升级不行就降回到V2.J20.M4。怎么说呢,升级有风险,行动需谨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随便升级固件;我上次的ST_LINK就是升级固件后程序烧不进去后来直接打申请买了个回来。, ...

:Q屌丝学生上哪申请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升级不行就降回到V2.J20.M4。怎么说呢,升级有风险,行动需谨慎。

降不回去,升级软件只识别最先版。
况且ST也没有公开V2.J20.M4的固件!

网友B:
你试试iar,我也升级过。。。。

网友E:
删除系统的ST-link驱动,换个USB接口接重新装下驱动试试,或者看看有没有新驱动程序更新下试试

网友F:
删驱动再更新

网友G:
卸载驱动。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删除系统的ST-link驱动,换个USB接口接重新装下驱动试试,或者看看有没有新驱动程序更新下试试 ...

驱动换过了,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试iar,我也升级过。。。。

不太习惯用IAR,再说这个应该跟IDE没关系吧!

网友D:
换个USB口试试看

网友H:
我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USB口试试看

试过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都可以

大神什么意思?你的固件可以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大神什么意思?你的固件可以用??

可能MDK哪里设置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能MDK哪里设置不对吧;

恩,有这种可能,但跟之前的设置一样啊!

这两天考试呢,考我在我再试试吧,谢谢大神!

网友H:
引用 楼主:
恩,有这种可能,但跟之前的设置一样啊!

这两天考试呢,考我在我再试试吧,谢谢大神! ...

:D
可能重新设置就可以了

楼主:
考完一门,今晚继续研究!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一直没来结贴!

只要断开网,重新用升级软件刷回老版本就可以了!

具体参考这个帖子
http://bbs.360eet.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0&extra=page%3D1

网友I(2015-07-23):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遇到这个问题了 急需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遇到这个问题了 急需解决

解决了,是固件的问题,重新刷回低版本的固件就可以了!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http://bbs.360eet.com/forum.php? ... &extra=page%3D1

网友J:
驱动会不会不匹配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是固件的问题,重新刷回低版本的固件就可以了!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http://bbs.360eet.com/ ...

谢谢!!

网友K(2015-09-07):
可能是引线太长

网友L(2016-10-31):
按照楼主给的方法来试了下,结果mdk都出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按照楼主给的方法来试了下,结果mdk都出错了。。。

网友M:
版本兼容问题啊。

网友M:
估计是当时那个版本的问题,后面重新升级应该没事。。我的开发板都升级到最新了,都OK。

楼主:
引用 网友M:
估计是当时那个版本的问题,后面重新升级应该没事。。我的开发板都升级到最新了,都OK。 ...

恩,有的版本挑板子

网友M:
引用 楼主:
恩,有的版本挑板子

dui,也可能是BUG。。。

网友M:
引用 楼主:
恩,有的版本挑板子

嗯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