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SWD调试口死锁

楼主(2014-06-30):
周天使用了Nano130的片子,在写ADC转换代码的时候,
误加了两句,将GPIOF的几个引脚的数字输入功能关闭了,
然后JLink SWD就连接不上芯片了,
查看datasheet发现,在GPIOF上正好有SWD_CLK和SWD_DATA,
这下可完了,烧了3片程序,3片都发现不了了。
:'(:'(:'(:'(:'(:'(
总结一下,以后要是不会使用一款片子的某个功能模块时,一定要仔细研究它的DS,造成不能图便宜,
从网上找别人的代码,烧上就死机。
(当然,如果找了,也不能拿来直接使用,必须要搞明白,每个程序句是什么意思。)

后来,不断google search,一个american说,按住reset健,强制program,
我试了N次,其中一片好了,现在又工作正常了。别外2片,还是不行,估计死了。

写代码之前,研究好DS很重要,经验之谈。

网友A:
通过其他手段擦除代码即可

网友B:
片子带有bootloader 就好办!

网友C:
一定要仔细研究它的DS

必须要搞明白,每个程序句是什么意思

这两句总结得很好!

网友:
楼主可以利用BOOT0和BOOT1设置成系统存储器被选为启动区域,这样配置一下之后去下载试试

网友D:
复位后立刻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