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一个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6-30):
D5好像也是。

网友A:
但是如果是在强噪音环境这些元件有没有用我就不知道了——没有经验。。。。。。

网友B:
如果 IN1_Terminal高电平大于5V,D5是合理的。D4应该没有必要。

楼主:
D5保护, D4没用,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 IN1_Terminal高电平大于5V,D5是合理的。D4应该没有必要。

光耦的LED也能承受一点反向电压的,除非那个信号有很大反向电压,否则D5似乎不必要。

网友C:
有必要,PC0很有看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必要,PC0很有看点

按常规的理解,PC0所属的电源应该是3.3V的。

网友D:
也许是个LED指示呢

网友E:
可能PC0与VCC_3.3不同的电源系统

网友F:
设计者主要是考虑到起到保护电源的作用吧

楼主:
不好意思. 是个led指示灯

网友G:
D5是LED灯,这个办法好!

网友H:
都有用的

网友I:
这些都是画图不规范没有严格标准化导致的,发光二极管就要有发光的标志,要与普通的二极管区别开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这些都是画图不规范没有严格标准化导致的,发光二极管就要有发光的标志,要与普通的二极管区别开来。 ...

所以知道“真相”后,大家都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