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是什么东东

楼主(2014-06-30):
       我在称重仪表上看到的2个原件,大家看看是什么?
R5,标着10K,应该是电阻,但是哪种电阻呢?
Z5,长相和R5一样,但阻值是0,而且符号用的是Z,应该不是电阻,那时什么呢?

网友A:
R4、R5是模压电阻,与PT56类似,封装方式不错,耐候。里面实际上是质量不错的金属膜或金属氧化膜,详见本版置顶的帖子“精密电阻排行榜”。
Z5不清楚,也许就是根短路线,Z=Zero,也可能是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

防**正常状态下应是导通的吗?现在Z5的常态阻值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A:
R4、R5是模压电阻,与PT56类似,封装方式不错,耐候。里面实际上是质量不错的金属膜或金属氧化膜,详见本版 ...

ok,马上去看

网友C:
.楼主怀疑上面那个是电阻。拆下来测下是不是10K就知道了。下面那个磁珠不就长这样的吗。阻值也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怀疑上面那个是电阻。拆下来测下是不是10K就知道了。下面那个磁珠不就长这样的吗。阻值也是0 ...

我量了一下,Z5是3UH,应该能确定是磁珠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量了一下,Z5是3UH,应该能确定是磁珠了吧

既然你说短路的又量了下那就当磁珠处理好了。其实LZ可以看下PCB电路大概也能猜出那是什么器件的。

楼主:
这图上的ZC7学名叫什么?

楼主:
1,3脚的电感是3uH,1,2间的电容是10nF,印记103K

网友D:
像贝蒂斯高稳定性电阻,可到5ppm/°C。

网友E(2014-08-01):
原来是电阻,看着像二极管呢。

网友F(2014-12-05):
引用 楼主:
这图上的ZC7学名叫什么?

这种三角封装的器件常见的有2种:1、陶瓷振子/声波表面谐振器/声波表面谐振器  2、滤波器(与1滤波原理不同)/三端抑制静噪滤波
从图上元件位置周围器件和PCB布线,应该属于第二种器件。

网友G:
电阻,磁珠,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