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6单片机的时钟源只可以用烧熔丝的方法吗?

楼主(2014-06-30):
AVR atmega16单片机的时钟源只可以用烧熔丝的方法吗?如果我在运行时切换时钟怎么办?比如正常运行为内部8MHz,低功耗就切换外部32768Hz时钟源,多谢!

网友A:
熔丝不能通过程序改变。

C8051FXXX,倒是可以在运行过程中切换时钟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熔丝不能通过程序改变。

C8051FXXX,倒是可以在运行过程中切换时钟源的...

我看成了屌丝不能通过写程序改变……

楼主:
那不是很不方便,比如我要在没用户操作的时候,等候10分钟自动关机,总得有个计时的,用高频时钟不是功耗太大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熔丝不能通过程序改变。

C8051FXXX,倒是可以在运行过程中切换时钟源的...

那不是很不方便,比如我要在没用户操作的时候,等候10分钟自动关机,总得有个计时的,用高频时钟不是功耗太大了么?一般你们是怎么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不是很不方便,比如我要在没用户操作的时候,等候10分钟自动关机,总得有个计时的,用高频时钟不是功耗 ...

可以试试,能否停止时钟电路,进入待机低功耗模式,等待外部中断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能否停止时钟电路,进入待机低功耗模式,等待外部中断唤醒... ...

那也不行呐!我的意思是:一旦单片机为空闲没有工作,就检测用户是否有操作,如果没有,然后就开始计时十分钟,这时还是没有操作,就关机。我是想这十分钟的计时用低频计数,所以想到切换时钟,如果你说的一开始就进行低功耗模式,时钟不就没了,无法计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也不行呐!我的意思是:一旦单片机为空闲没有工作,就检测用户是否有操作,如果没有,然后就开始计时十 ...

那就不太容易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