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一个数码管驱动IC,非几个锁存IC

楼主(2014-06-30):
有10位数码管要驱动,动态显示的延时和其他程序不能配合好,想找一个数码管驱动的IC

网友A:
像楼主这种情况,另用一片简单的单片机,只要驱动能力够用,成本上可能更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楼主这种情况,另用一片简单的单片机,只要驱动能力够用,成本上可能更便宜。 ...

那就更麻烦了,通讯的问题。2个MCU通讯是问题。比方说,MCU1驱动了一个电磁阀,MCU2知道MCU1已经驱动了电磁阀并驱动面板的指示LED。串口通讯期间数据可能移位或丢失。

网友B:
74HC595?
10片好像也要不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74HC595?
10片好像也要不少钱。。。。。。

刚看到一个有LED和矩阵按键的IC,TM1638

网友C:
CD4511 也蛮贵的. HC595 感觉比较靠谱一点,
动态显示的延时和其他程序不能配合好,这个应该可以优化一下, 应该不是太大的难题.
也可以考虑把动态显示部分放到中断里完成.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看到一个有LED和矩阵按键的IC,TM1638

1638可以有

网友E:
1638是10段8位的,用共阴数码管,反过来用,可能会出现亮度不均匀的情况,用这个公司的其他型号。

网友F:
共阳的话可以用我司 TA6932   8段*16位
TM1638是10段*8位
可以送两个样品给你做测试,我这里是原厂

网友G:
如果动态显示,其它程序配合不好,我觉得大部分是程序的问题。
你说说其它程序是怎么占用CPU时间的,你的动态显示又是怎么做的?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现因为显示导致其它程序不能配合的。
如果有某些应用程序导致无法显示,那大部分是程序架构有问题。

网友H(2014-09-01):
引用 网友F:
共阳的话可以用我司 TA6932   8段*16位
TM1638是10段*8位
可以送两个样品给你做测试,我这里是原厂 ...

天微现在是苏州的么
我现在也在评估这个数码管驱动器的可能性,在隔壁坛有人提到1638可以驱动8*10个led,3*8个key,正好符合我的要求,我想把原来用的74方案的改掉,算算可以降低不少成本

网友I:
74HC595  好用 便宜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天微现在是苏州的么
我现在也在评估这个数码管驱动器的可能性,在隔壁坛有人提到1638可以驱动8*10个led, ...

天微分深圳天微和苏州天微,同为天微电子集团旗下。
TM1638确实是共阴驱动10段*8位,共阳驱动8段*10位;8*3个key
目前已经改好了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74HC595?
10片好像也要不少钱。。。。。。

用量不大10片也要接近2元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天微分深圳天微和苏州天微,同为天微电子集团旗下。
TM1638确实是共阴驱动10段*8位,共阳驱动8段*10位;8 ...

就用1638吧,还有595的话10片只需要2元以下么,而且还是含税?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就用1638吧,还有595的话10片只需要2元以下么,而且还是含税?

595这种通用器件,主要是看量。量达得到是可以的
1638从我这里拿,二姨家的有优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