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SPARTAN6 DDR CONROLLER的大虾请进

楼主(2014-06-30):
请问,为什么在连读DDR3操作之后,再进行写操作时DDR CONTROLLER会出现缓冲区写的满的现象?(DD3 CONTROLLER的读写带宽是满足要求的)

网友A:
读写的数据个数要和CMD要对应,如果对应不上,或者没有发起CMD,就会出现这样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写的数据个数要和CMD要对应,如果对应不上,或者没有发起CMD,就会出现这样现象 ...

每次写操作都是往DDR CONTROLLER的写缓冲区里写入64个数据,当写入第二个数据的同时发送写命,写满的现象只出现在连续读操作之后,原因已查明,由于连续读操作,虽然命令缓冲区已为空,但操作并未完成及数据并示完全读出,所以连续的读操作之后,进行写操作时出现写缓冲区出现写满的现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每次写操作都是往DDR CONTROLLER的写缓冲区里写入64个数据,当写入第二个数据的同时发送写命,写满的现象 ...

我想也是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