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电子技术——关于接地

楼主(2014-06-30):
接地时电路设计中最基础的内容,但又是极为复杂的。有没有一种通用的接地方法可以参考呢?

对于接地是没有一种通用的方法,下面我们可以来探讨接地的技巧方法。

接地的功能→接地目的→接地方式,所以采取哪种接地的方式,要看地是哪类地,这类地的作用目的是什么,这两个问题解决了,接地方式就睡到渠成。

接地的目的决定了接地方式同样的电路,不同的目的,可能都要采取不一样的接地方式。同样的电路,如果用在便携设备,静电积累泄放不掉,接地的目的是地电位均衡,用在不可移动设备上,一般会有安全接地

从性能上一般接地方式:安全接地、模拟接地、数字接地、功率器件地、防浪涌接地、防静电接地。

接地方法一般有:电容接地、电阻接地、磁珠或电感接地等。

但是如何去使用器件接地,有什么讲究呢?

网友A:
这是要分享资料么

网友:
分析很透彻的

网友B:
支持这样的好**。

网友C:
我也只是了解到一些简单的,比如数字地和模拟地,通常是在有较大功率器件的时候会用到,因为较大功率的电流一般较大,会造成电源地的不稳定会出现纹波一类的干扰,在对数据采集以及芯片工作的稳定性都会存在干扰,所以通常用电感或者磁珠将数字地和模拟地隔离开来,防止信号串扰,还有就是在不同功能的两个模块使用时一般采用单点接地的形式,那样可以避免两个不同的模块之间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