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ltib提供的一种shell模式

楼主(2014-06-30):
Hi All,
ltib提供了一种shell模式,它直接提供了我们当前配置的交叉编译工具链模式,下面的命令能让我们进入ltib的shell环境
$ ./ltib -m shell

===请问,进入shell模式的用途是什么 ?什么时候需要进入shell 模式?谢谢

网友A:
ltib -m shell ,it will allow you to "manually" build any code, using ltib variabl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ltib -m shell ,it will allow you to "manually" build any code, using ltib variables.

它将允许您“手动”构建任何代码,使用ltib变量。?

难道不进入Shell模式,就无法手动构建代码和使用ltib变量,不是很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它将允许您“手动”构建任何代码,使用ltib变量。?

难道不进入Shell模式,就无法手动构建代码和使用ltib ...

shell  是一个脚本,这里你可以通过命令:./ltib -m Shell -help查看一下它的参数和用法。实际上就是可以释放某一部分源码并编译它。看完help你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如果不明白再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