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4-20ma转0-10v模块,输入断路时输出电压超范围??

楼主(2014-06-30):
(无正文)

网友:
去官网找的

网友:
或者问问版主的

网友A:
您好!抱歉现在才能给您一个回复,针对您的问题回复如下:
1、目前您使用的产品如果出现了这个问题,建议的解决对策为:在输出端并联一个10K的电阻,提供空载时的回路。
2、我司升级新产品T_P系列能很好地预防这种偶发情况,建议以后选型时可以选用该系列的型号。

如果有其他的疑问,欢迎及时致电我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