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射极跟随器输出负载加重导致波形失真

楼主(2014-06-30):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这个电路仿真出现底部失真,《晶体管电路设计》一书中讲到这是被发射极空载电流所制约的缘故。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会是这样,9.7mA不是直流的吗?为什么有加在Re和Rl的并联上呢?9.7mA*340ohm是怎么来的??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A:
又是铃木
那不该叫“空载电流”,就叫(静态)射极直流工作电流Ie
正是它,提供了“底部”电流的数值9.7mA
从射极出来,这个交流是不是要兵分两路?所以就要考虑680//680电阻

放弃铃木,扔掉仿真!否则你永远也不会懂的

放弃铃木,扔掉仿真!你还不如说捡起来 Lgz2006

网友B:
铃木的书,入门可以,提高不行。
要想提高,退回去,退到欧姆定律那里,重新开始。
这是我说过多次的。

网友C:
日本人的这类书真的只适合爱好者,原田耕介的开关电源书,我扫了一眼目录就觉得没看头,挑了部份章节大致看了一下,也看不下去,这本书上花的时间不超过10分钟,移到专门收藏古董书的文件夹了。

同意对原田耕介那书的评价

网友C:
相反,米帝的译本就很有看头。(E文差,不能读原著)

网友D:
可能楼主还是没搞清楚底部怎么来的,产生原因,说白了E极电位不能跟随基极的变化,也就是说VBE反偏了。

网友E:
那些书上给业余电子爱好者看的,专业的电工们首先要把自己的课本搞定。。。。。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铃木的书,入门可以,提高不行。
要想提高,退回去,退到欧姆定律那里,重新开始。
这是我说过多次的。 ...

老师你好 ,冷不冷介绍一本比较经典的模拟电路书籍,我在学校学过模电,但是想提高技术,所以想买本书看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楼主还是没搞清楚底部怎么来的,产生原因,说白了E极电位不能跟随基极的变化,也就是说VBE反偏了。 ...

能否说的稍微具体一些?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铃木
那不该叫“空载电流”,就叫(静态)射极直流工作电流Ie
正是它,提供了“底部”电流的数值9.7mA

交流是兵分两路,但那个直流的9.7mA不是只经过Re吗?后面还一个电容了。。

2菜给你重复仿真了,你理解了?
是啊,你是“交流触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铃木
那不该叫“空载电流”,就叫(静态)射极直流工作电流Ie
正是它,提供了“底部”电流的数值9.7mA

交流是兵分两路,但那个9.7mA的电流是直流电流啊,不是只经过Re吗?后面还有一个电容了。。

网友G:
射随器输出底部削波失真,主要是工作点设置不合适,另外输入信号幅度太大了。
据计算,所给射随器输出电压幅度极限值为5V,折合有效值3.54V,楼主给4V,明显超了。
根据输出范围最大要求,Rb2不变,Rb1应为3.54k,输入5V幅度的信号,输出达到5V,而且刚好还没有失真,THD=0.68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铃木
那不该叫“空载电流”,就叫(静态)射极直流工作电流Ie
正是它,提供了“底部”电流的数值9.7mA

交流触底 什么意思?

网友A:
不好意思,我省略说话了。意指“负向峰顶到头了,削去了本该更大一些的部分”
下为底上为顶,就这个意思
触底,就是到了不能再低的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交流触底 什么意思?

“交流触底”,意思是输出负向切峰(切底)。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老师你好 ,冷不冷介绍一本比较经典的模拟电路书籍,我在学校学过模电,但是想提高技术,所以想买本书看 ...

难。
现在不大敢推荐了,市上实在没有很好的版本。
目前课程内容划分得不很合适。
所以,还是工作中遇到问题,找相关书籍来看,可能比较好。

网友H:
我在招聘时,就出类似这个题目,没有一个人会做。
好失望,当时想,会做这一题的学生,立即签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射随器输出底部削波失真,主要是工作点设置不合适,另外输入信号幅度太大了。
据计算,所给射随器输出电压 ...

所给射随器输出电压幅度极限值为5V,这是怎么计算的?

老六,倒是你懂,那你为什么不摆出一个准确的计算式来?
他是个2把刀白菜,不懂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所给射随器输出电压幅度极限值为5V,这是怎么计算的?

射随器临界工作点Uce(cr)=Ucc/(2+Re/RL)
输出电压幅度极限值Uom(max)=Ucc/(2+Re/RL)=15V/(2+680/680)=15V/3=5V
参见***《模拟电子技术》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13楼已知Rb2计算Rb1的过程比较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兄台如果对仿真有疑问,可以进行实际试验。
13楼仿真使按照晶体管beita=100进行的。如果您的晶体管beita值 ...

恩恩,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是约为5V,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射随器临界工作点Uce(cr)=Ucc/(2+Re/RL)
输出电压幅度极限值Uom(max)=Ucc/(2+Re/RL)=15V/(2+680/680)=15V/ ...

谢谢

任何一个事物都是有一利必有一弊。Multisim仿真工具也是如此。
大家都知道,Multisim仿真工具,仿真振荡时容易出问题,但仿真放大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13楼仿真条件是Rb2=10k,Rb1=4.35k,都显小。真正在信号源内阻不是零情况下很难用的。
给定Rb2=470k,设计计算Rb1=25k,这样就使这个射随器具有实用价值了,取信号源内阻rs=2k,仿真结果见下图

网友I:
这个问题几乎每个月都有人发帖问,本版面我看到的不下6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任何一个事物都是有一利必有一弊。Multisim仿真工具也是如此。
大家都知道,Multisim仿真工具,仿真振荡时 ...

这样就显“有实用价值了”了?Rs=0=1k=2k,同样没有实际意义
从题目的单级射随和680欧负载看,所对应源内阻不会大了
我们通过反推分析一下
静态Ic20mA,Ib要0.2mA,则IR5怎么也得设计成1mA吧。图中约为0.25mA,能保证实用稳定性吗?
“给定Rb2=470k”,凭什么指标依据,就敢给定?

多次实例证明,您设计的电路都不敢冬季用,也不敢哈口气

引用 网友I:
这个问题几乎每个月都有人发帖问,本版面我看到的不下6个。。。

哈哈,射随器工作点及输出范围,很经典的很基础的问题,传统模电教科书讨论的却很少,自然大家问得多!

引用 网友A:
这样就显“有实用价值了”了?Rs=0=1k=2k,同样没有实际意义
从题目的单级射随和680欧负载看,所对应源内 ...

即便Rb2断开,成为单电阻偏置的最常见的射随器,看看下边的分析计算就知道,当Re=RL时,晶体管beita值变化1%,工作点只变化0.33%.

如果Re=3RL时,晶体管beita值变化1%,工作点只变化20%。
实际上接入Rb2,工作点就更加稳定。

网友A:
你还有很多问题没解决
温度变化个四五十度不多吧,工艺波动个20%不算大吧
hFE+50-30%不过分吧,你现在工作点改变了多少?

R1的价值就在于稳定,您怎么能毫无依据取470k呢
那个“临界临界工作点”还有啥意思呢
弄个“0.2%”小数值糊弄学生
仿那个真有什么用

网友G(点评):
哈哈,那只狐狸,摘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
放大器设计就是工作点稳定性与电压增益的折衷。楼主的电路,工作点稳定系数10k//10k/(10k//10k+100x0.68k)=6.8%,倒是挺高,但是电压增益基本上都被牺牲了。13楼也存在这个问题。
25楼按照临界要求设计工作点,工作点稳定系数25k//470k/(25k//470k+100x0.68k)=27%,电压增益得到很大提高。
这里只是讨论最基本的设计原理,并没有设计具体产品。
还有很多问题,老六为什么不去解决解决呢?

网友A:
**真聪明,“这里只是讨论最基本的设计原理”
您要是不说什么“这个射随器具有实用价值”,俺也就不找你麻烦了
既然你承认它并“没有设计具体产品”价值,不好意思,打扰了

网友G(点评):
射随器就是一个具有实用性的电路,说错了吗?
老tyw找来的度娘的箴言送给老六听听倒是挺合适的:
在网络中,喷子有以下几个解释(不知道你特指的是哪一种):
1:断章取义,喷子不关心帖子的内容,他只看你有没有留下漏洞,把柄。只要有就抓出来狂批狠斗。
2:无立场,喷子不需要立场,也不能有立场。有立场就容易被人抓住把柄。
3:出口成脏,喷子一般都说不出什么好话,语言能有多恶毒就有多恶毒。意在激怒对方,挑起争端。
4:喷一下换一个地方。高级喷子才不会和你纠缠。
5:自我感觉良好,以挑刺找茬为乐趣,通过发表反对观点进行自我实现。
6:依靠狐朋狗友,以多喷寡,一般资深喷子有此实力。
7:与管理员有私交,凭借关系见人就喷且无后患之忧,此乃喷子中王霸之人。
到处骂贴,版战。   而自己却毫无主见,只以反驳对方的观点为乐。
否定一切。   偷换概念是他们常用的做法,这类人就是喷子 。
喷子就是文化素质低下,缺乏教养,当自己是神,别人全是煞笔。自己做不好就骂优秀的人,做的有一丢丢小小的成就了就得瑟的飘到天上了,看谁都不如自己,永远认为地球围着他一个人转。
喷子的意思就是,喜欢动不动就骂人,看别人不顺眼就骂,嫉妒心强,心理很好强,别人说的全是错的,只有自己的观点才是对的。。。。。大概意思就是这样了!
老六说的:“温度变化个四五十度不多吧”
本来不打算打探老六的住址,可是这老六,硬是逼着人们问他:莫非老六生活在南极或者北极,甚或月球,……。要不温度变化咋那么大?哈哈哈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放大器设计就是工作点稳定性与电压增益的折衷。楼主的电路,工作点稳定系数10k//10k/(10k//10k+100x0.68k)= ...

这样算工作点稳定系数,有才!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老tyw找来的度娘的箴言送给老六听听倒是挺合适的:

在网络中,喷子有以下几个解释(不知道你特指的是哪一种 ...

还是看看老tyw是怎样评价***先生书的吧
警钟长鸣,世人谨记
再看看**恼羞成怒了
楼主发表措辞如此激烈的书评
写这些吓人的词语

网友G(点评):
那本书有啥大不了的毛病,你根本说不出!就是看了一个过期的PPT,连书都没看,就指指点点,正好度娘的话言中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老六说的:“温度变化个四五十度不多吧”
本来不打算打探老六的住址,可是这老六,硬是逼着人们问他:莫非 ...

一般民用电器下至-5度,上到+45度,总得适应得了吧
**,你不是原理设计个电路放恒温箱里吧,少见多怪
**住的地方该不会是恒温36、7度吧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I:

网友G(点评):
哈哈,老六家恒温36、7度!老六每天免费做桑拿!
一般民用电器下至-5度,上到+45度,总得适应得了吧
2菜,你不是原理设计个电路放恒温箱里吧,少见多怪
2 ...
LZ你家温度都是+45度了?
一般人家温度,也不过30多度,就照35度,家电工作温度范围该是-5摄氏度35摄氏度
正常人设计时都会取温度变化的中点,即-5~+35的中点15度来设计,这样温度变化就是正负20度。
不过,老六硬要按照50度设计,他就那么笨,也没治,就随他去!
小日本在钓鱼岛捣乱,小越猴在南海作祟……
同胞们,还是停止内斗,干点儿正事!
这样算工作点稳定系数,有才!
工作点稳定系数,你说别人算的不好,你就给出一个来。
不过,在你给不出来之前,最好先听听别人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