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Hfe的疑问

楼主(2014-06-30):
某型号PNP管子datasheet 上有关Hfe的说明,我的疑问是为什么直流放大倍数的值差异这么大,且在相同的Uce下,Ic越大,放大倍数越小。这应该怎么理解?

网友A:
“随着电流增大,放大能力下降”,你就永远记住:HFE不是固定的
老师讲解时没说它不是一成不变的?

网友B:
“某型号PNP管子datasheet ”
如果datasheet够全面,你就仔细看全,尤其是那些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型号PNP管子datasheet ”
如果datasheet够全面,你就仔细看全,尤其是那些曲线。 ...

老大我错了…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型号PNP管子datasheet ”
如果datasheet够全面,你就仔细看全,尤其是那些曲线。 ...

也就是说,当发射区发射出足够多的电子时(Ic很大),电子在基区与集电区的分配发生了变化,更高比例的电子被基区收集,即放大倍数减少。对于这个现象有更进一步的解释吗?谢谢

网友B:
双极型管(BJT)的电流放大倍数如何变化,与制造工艺有关。早期的合金管,集电极电流很小时,电流放大倍数也很小,集电极电流变大,电流放大倍数也变大,电流放大倍数上升到某值后,又随集电极电流变大而减小。平面管则在集电极电流极小时,仍能够具有比较大的电流放大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