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已解决】[NANO100]串口与仿真器的奇怪冲突???

楼主(2014-06-30):
我快急疯了!!!

我用NANO100做开发,一直都是连着仿真器做调试,今天总算做好了,拔下仿真器后才发现一直正常工作的串口(UART0和1均是)现在却**了!无论收发都没反应!!只有连接着仿真器(但不进入Keil的仿真模式,仅仅是仿真器连接电脑和板子)才会正常收发!

之前用NUC100做的时候并没有这个现象,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马上就要交货了,望各位高人指点啊!!在线等!!

=====================
下午15:44:

唉……仿真器和串口冲突的问题的原因找到了,原来是我一直都只是用USB转232转换器连接板子的串口和电脑,但只连了TXD和RXD两根,没有接地线,而恰恰仿真器会有一个地线连接板子和电脑,所以一直都没问题,但拔掉仿真器后,缺少地线的232接口数据传输应该是受到极大干扰,以至于看起来是无法工作了。我重新连上USB转232转换器和板子之间的地线后就一切正常了。自己的疏忽,还以为是芯片出了什么大事,惭愧啊……

这个不成例子的例子,权当给各位当一个反例参考了

不过还是很感谢各位的积极回应!

网友A:
电源问题?是不是你程序中有printf了,实际运行给堵塞了

网友B:
看看跳线是不是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问题?是不是你程序中有printf了,实际运行给堵塞了

我没有使用半主机以及printf啊
现在由于接仿真就正常,不接就不正常,搞得我都不知要如何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跳线是不是弄错了。

我的是公司使用NAN100作为主控芯片的产品,不是新唐的开发板,没有跳线的

网友B:
检查电路,肯定 是电路的故障。那个仿真器在不在,跟芯片实际上没有关系的。既然去掉就坏了,肯定电路有问题。

网友C:
仿真器可以影响什么呢,你烧个点亮流水灯的程序看看,如果可以独立运行,排除你的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仿真器可以影响什么呢,你烧个点亮流水灯的程序看看,如果可以独立运行,排除你的硬件问题 ...

我的程序有用到TIMER0,从连接的LED灯看,其功能是正常不受仿真器影响的,只有UART0/1和SmartCard1/2转接的串口工作不正常,唉我现在正在重建一个Keil工程,用最小化代码看看是不是我用新唐的驱动库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电路,肯定 是电路的故障。那个仿真器在不在,跟芯片实际上没有关系的。既然去掉就坏了,肯定电路有问 ...

我的程序有用到TIMER0,从连接的LED灯看,其功能是正常不受仿真器影响的,只有UART0/1和SmartCard1/2转接的串口工作不正常,唉我现在正在重建一个Keil工程,用最小化代码看看是不是我用新唐的驱动库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程序有用到TIMER0,从连接的LED灯看,其功能是正常不受仿真器影响的,只有UART0/1和SmartCard1/2转接 ...

我就担心是你printf的问题,我就碰到过这种情况,还有一种可能是你一个串口用了两种器件,或者说是两个串口共用一个中断,仅提供一个参考意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程序有用到TIMER0,从连接的LED灯看,其功能是正常不受仿真器影响的,只有UART0/1和SmartCard1/2转接 ...

嗯,可以试试,就测试串口。其他的抛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可以试试,就测试串口。其他的抛开。

见鬼了……!
仅初始化串口,测试起来还是一样,更见鬼的是用官方的BSP包“NANO100B_Series_CMSIS_BSP_EN_Rev1.00.007”里面的UART sample例程,直接编译烧板运行,居然还是这样!!
搞什么啊???为何仿真接口会有这样的影响??

网友C:
弱弱的问下,你会不会是BSP包的问题。。。

楼主:
唉……仿真器和串口冲突的问题的原因找到了,原来是我一直都只是用USB转232转换器连接板子的串口和电脑,但只连了TXD和RXD两根,没有接地线,而恰恰仿真器会有一个地线连接板子和电脑,所以一直都没问题,但拔掉仿真器后,缺少地线的232接口数据传输应该是受到极大干扰,以至于看起来是无法工作了。我重新连上USB转232转换器和板子之间的地线后就一切正常了。自己的疏忽,还以为是芯片出了什么大事,惭愧啊……

这个不成例子的例子,权当给各位当一个反例参考了

不过还是很感谢各位的积极回应!

网友B:
我了个去,这硬件电路小毛病搞死人啊。昨天我弄我的Hifi,发现只有重低音,没有人唱歌,检查半天是输出没有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