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的LVDS显示如何反转

楼主(2014-06-30):
因为模具的原因,我的LVDS接口液晶屏需要反着装。
在Android系统下,LVDS显示的屏幕可以通过类似重力感应给的接口调用来翻转屏幕,但是在Linux时候应该怎么实现呢?我现在每次开机,企鹅的图标都是倒着的。

是不是改什么寄存器?希望帮忙解答一下
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这个问题我需要先帮你确认一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这个问题我需要先帮你确认一下哈~

好的!谢谢你 有办法及时回复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你 有办法及时回复哈

楼主你好,这个正在帮你确认中,因为是在内核启动中要做修改,不是内核起来以后,我们这边没有实现过,现在在帮你查找,请耐心等待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这个正在帮你确认中,因为是在内核启动中要做修改,不是内核起来以后,我们这边没有实现过,现 ...

有消息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消息了吗?

你好,还在想办法,很抱歉哈~~

网友A(2014-10-20):
楼主你好,请问帖中的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不知到软件怎么修改,根据屏幕手册在硬件上修改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不知到软件怎么修改,根据屏幕手册在硬件上修改了。 ...

您好,请问您硬件上是如何修改的呢?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B:
液晶显示屏上面有个引脚是用来控制LCD扫描方向,根据手册可以直接高电平或者低电平控制正上扫描还是反向扫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液晶显示屏上面有个引脚是用来控制LCD扫描方向,根据手册可以直接高电平或者低电平控制正上扫描还是反向扫 ...

学习了,非常感谢您的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非常感谢您的分享~~

非常感谢你们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你们呢

:)大家一起学习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