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平台] 【转】锤子手机PK一加手机

楼主(2014-06-30):
在各国内老牌厂商纷纷试水互联网手机模式的今天,两个初出茅庐的品牌仍然聚集了不少的人气:锤子和一加。尽管产品都刚刚问世,但在竞争激烈的手机行业,锤子手机和一加手机都是能引发广泛讨论的产品。而这一切的一切还要从产品背后的两个人——罗永浩和刘作虎说起。
罗永浩&刘作虎
  老罗和刘作虎,一个由英语老师转向手机这个完全不同的行业,一个则卸下OPPO元老功臣的光环另起炉灶,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从性格来说,老罗的张扬也与刘作虎的不善言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鲜明的对比也体现在锤子手机和一加手机上面。
  但是,看似不同的人生轨迹最终并没有妨碍他们对产品近似偏执的追求,看过之前发布会的网友一定都能感觉到,锤子手机和一加手机已经脱离了国货产品单纯拼硬件“碉堡了”的这种节奏,关于硬件的说明在发布会上都被一笔带过,更多的重点放在了讲述产品的ID设计以及软件层面的微创新。

楼主:
当然,两款产品的关注度又完全不同。作为科技行业的门外汉,老罗对产品的关注点在于一些操作细节,因此Smartisan OS成了锤子的卖点,而融入个人喜好之后,又让锤子手机被赋予“情怀”的寄托;刘作虎则是技术出身的理工男,同时又对产品设计有近乎偏执的追求,“美学产品家”的定位让他更关注科技和艺术的结合。不管怎样,两款产品在众多国内厂商的产品当中形成了足够的差异化,那么我们今天不妨就一起来看看,两款产品究竟有着怎样的同与不同。

楼主:
各具特色的外观设计
  设计曾经是国货手机的短板,以至于早期的产品给大家留下了山寨、贴牌等印象,不过近一两年的产品当中涌现出了不少在设计方面不乏亮点的产品,虽说也会多少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但在借鉴中寻求创新也是一条产品发展的必经之路。
  锤子和一加的设计在同质化的国内手机圈中算是比较出挑的,但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两者的ID设计是迥然不同的风格。锤子的对称式设计是老罗强迫症的真实写照,浓浓的苹果风是它给多数人留下的第一印象,而一加则走的是极致简约路线,虽说是新品牌,但是我们也在一加手机上看到了OPPO的影子,毕竟刘作虎曾在OPPO任职多年,所以产品设计理念的延续倒也不足为奇

楼主:
    锤子手机的机身重量为167g,手感更加厚实,一加的机身重量为160g,机身的设计更加轻薄,7g的差值在手中还是能够明显感觉得到的。不过一加的三围(152.9×75.9×8.9mm)要略大于锤子(141×67.74×8.23mm),也就导致正常握持状态下拇指的实际可操作区域要比锤子小。
    屏幕方面,锤子和一加均采用了1080p的日本JDI屏幕,整体显示效果自然不必多说,后面的**当中我们也会带来专项对比。有别的是锤子的4.95英寸屏幕441ppi的像素密度上要略优于一加的403ppi,但这也早已超出了肉眼可以识别的范围,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另外一加在屏幕的设计上采用了“悬浮屏幕”的概念,即屏幕高于中框水平面0.5mm,按官方的说法是可以有效的降低屏幕摔碎的概率。

网友A:
这个帖子好像还没有完啊,有下文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具特色的外观设计
  设计曾经是国货手机的短板,以至于早期的产品给大家留下了山寨、贴牌等印象,不过 ...

刚看过这个帖子,坐等

楼主:
    锤子手机罕见的加入了实体按键,而一加仍然沿用了主流的触控按键。实体按键的设计算是锤子的一大争议,暂且不说实体按键的误触几率到底比触控按键低多少,实体按键还需要考虑按键的寿命问题,长时间使用之后能否保证按键不松动并且依旧灵敏,这些潜在的问题都是不容忽视的。
    锤子和一加的上半部分均采用了跑道形的扬声器孔位和前置摄像头的布局,像素方面,锤子和一加同样为500万。锤子手机为了正面的美观度而将感应器镶嵌到了扬声器孔位当中,不过在黑色版本当中的实际效果并不明显。
    虽说一加的“悬浮屏幕”和锤子的嵌入式感应器在当下都是比较小众且听上去B格很高的设计,但同样也给用户带来一种为了设计而设计的感觉。老罗说嵌入式感应器在外观上更加美观,但iPhone这么多年的产品更迭,无论是白色版本还是黑色版本,机身孔位的问题处理的恰到好处。一加的“悬浮屏幕”,是为了摔手机时屏幕碎的几率降低,但也并不能提供绝对意义上的保护,用户使用的时候还是要小心。

楼主:
    手机的握持手感也是用户体验的重要一环,对于追求细节的两位老板而言,手感一定是他们考虑的重要方面。锤子手机正反面都采用了玻璃材质,一加则是使用了聚碳酸酯材质,但因为机身设计结构的问题,两款手机的握持手感没有绝对的孰优孰略,只能说是用户更加喜欢的握感是棱角分明还是贴合掌心。
    两款产品在背部的设计都足够简洁,除了品牌**以外最显眼的就要数摄像头了,锤子手机和一加手机均配备了1300万像素索尼堆栈式摄像头,而锤子采用的是单闪光灯,一加采用了单色双闪光灯。
    锤子采用了可拆卸式后盖,相比一加的一体机身设计的不同在于可以将SIM卡槽放在机身内部。锤子手机的顶部为3.5mm耳机插口、降噪MIC和圆形的锁屏按键,一加手机顶部为3.5mm耳机插孔和降噪MIC。锤子手机的设计在这里存在一个争议点,在正常握持时想要按到顶部的锁屏按键需要调整握持手势才能完成。
    底部的设计两款产品可以说是大同小异但也各有各的特色,锤子手机的两个螺丝孔位是嵌入在扬声器当中的,一加手机底部采用了双扬声器设计,有别于其他产品的单边扬声器设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机的握持手感也是用户体验的重要一环,对于追求细节的两位老板而言,手感一定是他们考虑的重要方面。 ...

我顶起来啊,不粗的帖子

网友B:
锤子手机定价无法接收

网友:
这“锤子”手机能好使吗?是不就做一锤子买卖啊!

网友C:
锤子手机很给力的。我想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