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谁用过DM9000CEP呢

楼主(2014-06-30):
我这用STM32F051去读DM9000CEP模块的PID 和VID。但是一直失败。读出来的一直都是我写寄存器的数据。下面是读函数的代码。  这个PID 和VID 一上来可以不经过别的初始化就直接读取里面内容吧?

static uint16_t ior(uint16_t reg)
{
    uint16_t read_data = 0;
        GPIO_Write(DATAPORT,reg);
        CSLOW;
        CMDLOW;
        IORHIGH;
        IOWLOW;
        CSHIGH;
        IOWHIGH;
//        GPIO_Write(DATAPORT,0xff);
        CSLOW;
        CMDHIGH;
        IOWHIGH;
        IORLOW;
        read_data=GPIO_ReadInputData(DATAPORT);
        CSHIGH;
        IORHIGH;
    return read_data;
}

网友A:
硬件或焊接问题
没复位
算错地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或焊接问题
没复位
算错地址了

除非片子烧了    焊接和连线 查过很多次了     地址应该也没错  。  你说的没复位是什么意思?我是上来直接读的ID  这样操作难道不可以?

网友A:
芯片的RESET引脚

另外,用107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的RESET引脚

另外,用107不好吗?

在任何操作前,先得把reset  拉低来进行初始化吗?    107 不还得加phy芯片嘛    这样做起来成本就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任何操作前,先得把reset  拉低来进行初始化吗?    107 不还得加phy芯片嘛    这样做起来成本就高了 ...

复位一次即可。

PHY便宜的才¥2-¥3

另外,没有这些经验的,调试这块是挺难的。
建议找外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位一次即可。

PHY便宜的才¥2-¥3

107  带网口的片子价格也下不来吧

楼主:
操作前拉低pwrest 引脚一次 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