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哪位高手有PIC的NOKIA 5110 LCD的驱动,能否共享一下?

楼主(2014-06-30):
以下是我写的 一直点不亮啊,用IO模拟SPI

#include "pic.h"
#include "htc.h"
__CONFIG(FOSC_INTOSC&CLKOUTEN_OFF&MCLRE_ON&WDTE_OFF);//&PWRTE_ON&BOREN_ON

#define _XTAL_FREQ      4000000L            //内部4MHz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SCLK RD4
#define SDIN RD3
#define LCD_DC RD2
#define LCD_CE RD1
#define LCD_RST RD0
#define LCD_BL RD5

void System_Init(void);
void LCD_init(void);
void LCD_clear(void);
void LCD_move_chinese_string(uchar X, uchar Y, uchar T);
void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uchar X,uchar Y,const char *s);
void LCD_write_chinese_string(uchar X, uchar Y,
                   uchar ch_with,uchar num,
                   uchar line,uchar row);
void chinese_string(uchar X, uchar Y, uchar T);
void LCD_write_char(uchar c);
void LCD_draw_bmp_pixel(uchar X,uchar Y,uchar *map,
                  uchar Pix_x,uchar Pix_y);
void LCD_write_byte(uchar dat, uchar dc);
void LCD_set_XY(uchar X, uchar Y);
/*void delay_1us(void);      */

//*******************************************************************//
//                          系统初始化
//*******************************************************************//

void System_Init(void)
{
        OSCCON = 0b01101000;            //内部4MHz
        OSCTUNE= 0b00000000;            //出厂校准

        TRISA  = 0b00000000;            //RA0-RA3输出、RA5输入
        ANSELA = 0b00000000;            //RA5 模拟输入

        TRISB  = 0b00001111;            //RB0-RB3触摸按键
        ANSELB = 0b00000000;            //4个触摸按键
        WPUB   = 0b00000000;            //无上拉

        IOCBP  = 0b00000000;            //关电平变化中断
        IOCBN  = 0b00000000;

        TRISD  = 0b00000000;            //PORTD输出
        ANSELD = 0b00000000;            //数字  I/O

        TRISC  = 0b10011000;            //串口 I2C

        TRISE  = 0b00000000;            //PORTE输出
        ANSELE = 0b00000000;            //数字  I/O
        WPUE   = 0b00000000;            //无上拉

}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
        LCD_clear();

        while(1)
        {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0,0," Welcome to  ");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0,1," Amy  studio ");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0,2,"amy-studio.com");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0,3," Nokia5110 LCD");
                LCD_write_chinese_string(12,4,12,4,0,5);

        }

}

//*******************************************************************//
//                             nokia_5110函数
//*******************************************************************//

// 6 x 8 font
// 1 pixel space at left and bottom
// index = ASCII - 32
unsigned char font6x8[][6] =
{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sp
    { 0x00, 0x00, 0x00, 0x2f, 0x00, 0x00 },   // !
    { 0x00, 0x00, 0x07, 0x00, 0x07, 0x00 },   // "
    { 0x00, 0x14, 0x7f, 0x14, 0x7f, 0x14 },   // #

};

unsigned char write_chinese[][24]={

//测
        {0x89,0xF2,0x00,0xFF,0x01,0xF9,0xFF,0x00,0xFC,0x00,0xFF,0x00,0x00,0x07,0x04,0x04,0x02,0x01,0x02,0x04,0x01,0x04,0x07,0x00},
//试
        {0x11,0xF6,0x00,0x04,0x24,0xE4,0x24,0x24,0xFF,0x05,0x06,0x00,0x00,0x07,0x02,0x01,0x02,0x03,0x01,0x01,0x01,0x02,0x07,0x00},
//程
        {0x8A,0x6A,0xFF,0x49,0x20,0xAF,0xA9,0xE9,0xA9,0xAF,0x20,0x00,0x01,0x00,0x07,0x00,0x04,0x04,0x04,0x07,0x04,0x04,0x04,0x00},
//序
        {0x00,0xFE,0x42,0x4A,0x4A,0x5B,0xEA,0x5A,0x4A,0xC2,0x42,0x00,0x06,0x01,0x00,0x00,0x04,0x04,0x07,0x00,0x00,0x00,0x00,0x00},

//电
        {0x00,0xFC,0x94,0x94,0x94,0xFF,0x94,0x94,0x94,0xFE,0x04,0x00,0x00,0x01,0x00,0x00,0x00,0x03,0x04,0x04,0x04,0x04,0x06,0x00},
//子
        {0x20,0x21,0x21,0x21,0x21,0xF9,0x29,0x25,0x23,0x31,0x20,0x00,0x00,0x00,0x00,0x04,0x04,0x07,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制
        {0x18,0xD6,0x54,0xFF,0x54,0x56,0xD4,0x00,0xFC,0x00,0xFF,0x00,0x00,0x03,0x00,0x07,0x00,0x02,0x03,0x00,0x04,0x04,0x07,0x00},
//作
        {0x10,0x08,0xFC,0x13,0x08,0x04,0xFF,0x24,0x24,0x24,0x04,0x00,0x00,0x00,0x07,0x00,0x00,0x00,0x07,0x01,0x01,0x01,0x01,0x00},
//杂
        {0x40,0x62,0x52,0xCA,0x47,0xE2,0x42,0xDE,0x50,0x50,0x58,0x00,0x04,0x02,0x01,0x04,0x04,0x07,0x00,0x00,0x01,0x02,0x04,0x00},
//志
        {0x04,0xA4,0x24,0xA4,0x24,0xBF,0x24,0x24,0x24,0xA6,0x04,0x00,0x02,0x01,0x00,0x07,0x04,0x04,0x05,0x04,0x06,0x00,0x03,0x00},
//社
        {0x84,0x44,0xF5,0x2E,0x40,0x10,0x10,0xFF,0x10,0x10,0x10,0x00,0x00,0x00,0x07,0x00,0x04,0x04,0x04,0x07,0x04,0x04,0x04,0x00},
        };

/*-----------------------------------------------------------------------
LCD_init          : 3310LCD初始化

编写日期          :2004-8-10
最后修改日期      :2004-8-10
-----------------------------------------------------------------------*/

/*void delay_1us(void)                 //1u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
  for(i=0;i<1000;i++);
  }

  void delay_1ms(void)                 //1m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
   for (i=0;i<1140;i++);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N m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0;
   for (i=0;i<n;i++)
   delay_1ms();
  }

*/
void LCD_init(void)
  {
            // 产生一个让LCD复位的低电平脉冲
   LCD_RST = 0;
    __delay_us(1);

   LCD_RST = 1;

                // 关闭LCD
   LCD_CE = 0;
    __delay_us(1);
                // 使能LCD
   LCD_CE = 1;
    __delay_us(1);

    LCD_write_byte(0x21, 0);        // 使用扩展命令设置LCD模式
    LCD_write_byte(0xc8, 0);        // 设置偏置电压
    LCD_write_byte(0x06, 0);        // 温度校正
    LCD_write_byte(0x13, 0);        // 1:48
    LCD_write_byte(0x20, 0);        // 使用基本命令
    LCD_clear();                // 清屏
    LCD_write_byte(0x0c, 0);        // 设定显示模式,正常显示

           // 关闭LCD
   LCD_CE = 0;
  }

/*-----------------------------------------------------------------------
LCD_clear         : LCD清屏函数

编写日期          :2004-8-10
最后修改日期      :2004-8-10
-----------------------------------------------------------------------*/
void LCD_clear(void)
  {
    unsigned int i;

    LCD_write_byte(0x0c, 0);
    LCD_write_byte(0x80, 0);

    for (i=0; i<504; i++)
      LCD_write_byte(0, 1);
  }

/*-----------------------------------------------------------------------
LCD_set_XY        : 设置LCD坐标函数

输入参数:X       :0-83
          Y       :0-5

编写日期          :2004-8-10
最后修改日期      :2004-8-10
-----------------------------------------------------------------------*/
void LCD_set_XY(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LCD_write_byte(0x40 | Y, 0);                // column
    LCD_write_byte(0x80 | X, 0);                  // row
  }

/*-----------------------------------------------------------------------
LCD_write_char    : 显示英文字符

输入参数:c       :显示的字符;

编写日期          :2004-8-10
最后修改日期      :2004-8-10
-----------------------------------------------------------------------*/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char line;

    c -= 32;

    for (line=0; line<6; line++)
      LCD_write_byte(font6x8[c][line], 1);
  }

/*-----------------------------------------------------------------------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  : 英文字符串显示函数

输入参数:*s      :英文字符串指针;
          X、Y    : 显示字符串的位置,x 0-83 ,y 0-5

编写日期          :2004-8-10
最后修改日期      :2004-8-10
-----------------------------------------------------------------------*/
void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const char *s)
  {
    LCD_set_XY(X,Y);
    while (*s)
      {
         LCD_write_char(*s);
         s++;
      }
  }
/*-----------------------------------------------------------------------
LCD_write_chinese_string: 在LCD上显示汉字

输入参数:X、Y    :显示汉字的起始X、Y坐标;
          ch_with :汉字点阵的宽度
          num     :显示汉字的个数;
          line    :汉字点阵数组中的起始行数
          row     :汉字显示的行间距
编写日期          :2004-8-11
最后修改日期      :2004-8-12
测试:
        LCD_write_chi(0,0,12,7,0,0);
        LCD_write_chi(0,2,12,7,0,0);
        LCD_write_chi(0,4,12,7,0,0);
-----------------------------------------------------------------------*/
void LCD_write_chinese_string(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h_with,unsigned char num,
                   unsigned char line,unsigned char row)
  {
    unsigned char i,n;

    LCD_set_XY(X,Y);                             //设置初始位置

    for (i=0;i<num;)
      {
              for (n=0; n<ch_with*2; n++)              //写一个汉字
                {
                  if (n==ch_with)                      //写汉字的下半部分
                    {
                      if (i==0) LCD_set_XY(X,Y+1);
                      else
                         LCD_set_XY((X+(ch_with+row)*i),Y+1);
              }
                  LCD_write_byte(write_chinese[line+i][n],1);
                }
              i++;
              LCD_set_XY((X+(ch_with+row)*i),Y);
      }
  }

/*-----------------------------------------------------------------------
LCD_draw_map      : 位图绘制函数

输入参数:X、Y    :位图绘制的起始X、Y坐标;
          *map    :位图点阵数据;
          Pix_x   :位图像素(长)
          Pix_y   :位图像素(宽)

编写日期          :2004-8-13
最后修改日期      :2004-8-13
-----------------------------------------------------------------------*/
void LCD_draw_bmp_pixel(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map,
                  unsigned char Pix_x,unsigned char Pix_y)
  {
    unsigned int i,n;
    unsigned char row;

    if (Pix_y%8==0) row=Pix_y/8;      //计算位图所占行数
      else
        row=Pix_y/8+1;

    for (n=0;n<row;n++)
      {
              LCD_set_XY(X,Y);
        for(i=0; i<Pix_x; i++)
          {
            LCD_write_byte(map[i+n*Pix_x], 1);
          }
        Y++;                         //换行
      }
  }

/*-----------------------------------------------------------------------
LCD_write_byte    : 使用SPI接口写数据到LCD

输入参数:data    :写入的数据;
          command :写数据/命令选择;

编写日期          :2004-8-10
最后修改日期      :2004-8-13
-----------------------------------------------------------------------*/
void LCD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command)
  {
    unsigned char i;
    //PORTB &= ~LCD_CE ;                        // 使能LCD
    LCD_CE = 0;

    if (command == 0)
     // PORTB &= ~LCD_DC ;                // 传送命令
     LCD_DC = 0;
    else
     // PORTB |= LCD_DC ;                        // 传送数据
     LCD_DC = 1;
                for(i=0;i<8;i++)
                {
                        if(dat&0x80)
                                SDIN = 1;
                        else
                                SDIN = 0;
                        SCLK = 0;
                        dat = dat << 1;
                        SCLK = 1;
                }
   // SPDR = data;                        // 传送数据到SPI寄存器

    //while ((SPSR & 0x80) == 0);         // 等待数据传送完毕

    //PORTB |= LCD_CE ;                        // 关闭LCD
     LCD_CE = 1;
  }

网友A:
乍看之下跟我用的差不多哩...
是不是少了ascii的表可以查?

LCD_write_byte(font6x8[c][line], 1); <--這邊的font6x8

宣告只有
unsigned char font6x8[][6] =
{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sp
    { 0x00, 0x00, 0x00, 0x2f, 0x00, 0x00 },   // !
    { 0x00, 0x00, 0x07, 0x00, 0x07, 0x00 },   // "
    { 0x00, 0x14, 0x7f, 0x14, 0x7f, 0x14 },   // #

};

你要顯示的字都沒有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