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3F3

楼主(2014-06-30):
STM8S103F3 tim1的ch1做pwm捕获,tim1其余脚做pwm输出,这样可以吗?有什么影响吗?初始化的时候有什么注意的吗?

网友A:
应该没有问题, 但是 PWM 的时候, 由于频率的要求, 计数器的最大值会比较小, 为了避免影响 PWM 捕获精度, 溢出中断要计数以扩展定时器数据宽度.

网友B:
这个应该和STM32的原理是一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