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接法的共阳极数码管动态显示会不会亮度不一致?

楼主(2014-06-30):
数码管是共阳极的,三极管提供的电流是一定的,动态扫描时点亮八段数码管的2段会不会比8段要亮呀,也就是显示1时要比显示8时要亮呀。
有没有用这种接法能正常显示的呀。

网友A:
应该不会啊,这样可以正常点亮啊。。。。

网友B:
三极管应该用pnp型的8550,发射极接电源,集电极接共阳端,基极低电平驱动

网友C:
直接看接起来看结果不久行了,实践出真理

网友D:
只要三极管的压降一致,亮度就会均匀。
三极管最好换成PNP的,饱和压降一致性会好一些,压降会更小。
如果是NPN三极管,基极的电阻可以直接短路,这也是优点。

网友E:
3极管用8550吧,可以做到亮度一样的,用动态扫描

网友F:
1 用PNP的管子
2 驱动管子的电流要大,使管子进入饱和状态

网友G:
5楼正解,你可以根据欧姆定律和二极管伏安特性曲线算下

网友H:
管子不饱和就有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