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ATT7022E的谐波数据怎么读取

楼主(2014-06-30):
      使用ATT7022E制作一款多功能表,带谐波分析功能。
      目前阶段是写谐波分析这块的程序。
      首先我想读取谐波数据。在同步采样数据缓冲功能下,读取缓冲区的数据。缓冲区是一连串的数据。可是SPI通讯是采用固定长度(4个字节)的数据长度。我应该怎么读取?是4个字节这样读取,还是一下子就把一串数据读完?

网友A:
ATT7022E只是具有波形缓冲的功能,你读取的只是波形数据,还需要利用FFT或者DFT对数据进行计算才能得到谐波含量数据。

网友B:
芯片资料有介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T7022E只是具有波形缓冲的功能,你读取的只是波形数据,还需要利用FFT或者DFT对数据进行计算才能得到谐波 ...

是的,我是读取波形缓冲数据。资料上《通信接口》这一节里写这里的SPI采用长度固定的数据传输(一共4个字节);但是相应的寄存器的性质是:缓冲数据寄存器,内部自增益,重复读取直至读完缓冲数据长度。
我写的驱动应该是一次性读完的,还是4个字节一读的?

网友A:
一次性读4个字节,只有后三个字节是一个点的有效值。用这样的策略读取整个缓冲区,然后送入FFT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次性读4个字节,只有后三个字节是一个点的有效值。用这样的策略读取整个缓冲区,然后送入FFT计算 ...

谢谢。好像有点懂了,我赶紧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次性读4个字节,只有后三个字节是一个点的有效值。用这样的策略读取整个缓冲区,然后送入FFT计算 ...

你好,我想再问下,这个采样数据资料上是这么写的:是16bit的ADC数据(补码形式)。
这里提到的补码形式,没有提到标志位。那他的原码到底是正数还是负数呢?怎么区别?7022的电平没有被抬高,ADC数据应该是有正负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想再问下,这个采样数据资料上是这么写的:是16bit的ADC数据(补码形式)。
这里提到的补码形式 ...

是的,本来正弦波就有正有负,所以采集出来的数据就有正有负。

网友C:
使用RN8302B可以完全替代,价格和性能非常有优势

网友D(2014-11-20):
樓主您好,請問用ATT7022E做這個有哪些具體的問題和難點嗎?可以指導一下嗎,謝謝!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的,本来正弦波就有正有负,所以采集出来的数据就有正有负。

你好,我想請問一下下面這個程序是不是根據补码判斷原碼為正負的?
if(ADataTypeDef.P>0x800000){
ADataTypeDef.Rp=0x1000000-ADataTypeDef.P;
ADataTypeDef.Rp=-(ADataTypeDef.Rp/256.0);    //   2^15/2^23
}
else
ADataTypeDef.Rp=ADataTypeDef.P/256.0;
其中ADataTypeDef.P为补码,上面的减法是什么意思呢?可以讲解一下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想請問一下下面這個程序是不是根據补码判斷原碼為正負的?
if(ADataTypeDef.P>0x800000){
ADat ...

转为原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转为原码

哦,一般都这样算的吗?后面除以256不是转为原码的算法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哦,一般都这样算的吗?后面除以256不是转为原码的算法吧

不是这样吧,你仔细看看补码转原码的过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样吧,你仔细看看补码转原码的过程

补码转原码的过程应该跟原码转补码过程一样吧,先取反再加1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补码转原码的过程应该跟原码转补码过程一样吧,先取反再加1

补码转原码是原码转补码的反向过程。减一再取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补码转原码是原码转补码的反向过程。减一再取反。

好,谢谢,不过上面那种算法好像是用什么模减去补码得到原码的绝对值。
另外,我想问一下FFT变换是不是对单个变量的运算啊,比如手册里说的同步缓存读到的数据每隔7一组:Ua、Ub、Uc、Ia、Ib、Ic、In,那他是单个Ua、Ub、Uc、Ia这样算还是7个数据一起算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好,谢谢,不过上面那种算法好像是用什么模减去补码得到原码的绝对值。
另外,我想问一下FFT变换是不是对 ...

每个通道的数据单独计算,比如说A相,把缓冲区中关于A相的缓冲数据全拿出来进行FFT,然后就可以分析谐波数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每个通道的数据单独计算,比如说A相,把缓冲区中关于A相的缓冲数据全拿出来进行FFT,然后就可以分析谐波 ...

谢谢。我还要测安时、瓦时这些测量值,我在另外一个手册上看到的定义:

请问这里的电压和电流指的是什么,是寄存器读取的有效值还是adc读取的值? 是如何读取的,自己利用定时器中断去读取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谢谢。我还要测安时、瓦时这些测量值,我在另外一个手册上看到的定义:

请问这里的电压和电流指的是什么 ...

QQ上说

网友E(2016-06-12):
引用 网友A:
一次性读4个字节,只有后三个字节是一个点的有效值。用这样的策略读取整个缓冲区,然后送入FFT计算 ...

你好,请问一下这个FFT计算是芯片自带有这种功能,还是需要我们编FFT这个算法进行分析?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问一下这个FFT计算是芯片自带有这种功能,还是需要我们编FFT这个算法进行分析? ...

自己编程进行FFT计算

网友G(2016-08-09):
楼主 fft 怎么处理的

网友H:
下面是从书本的FORTRAN FFT程序转为的C程序:
1)原书的FORTRAN程序:

2)第一次改编:(VC6.0),由于FORTRAN的数组从1开始,所以这里的C的数组也是从1开始的
/*******************************************************
/*             FFT                                     *
/* xr,xi-----input & output array
/* n-----must be integer exponent of 2                 *
/* inv---0:FFT   1---IFFT note the 1/N difference      *
/* arry of fft, e.g. xr,xi, is started with 1,not 0    *
/*******************************************************/

   int FFT(float * xr,float * xi,long n,int inv)
    {
          float tr,ti,ur,ui,wr,wi,ur1,ui1;
          float pi;
          long m,nv2,nm1,i,j,k,l,le,le1,ip;
          //  n point fft
      m=log(n)/log(2)+0.1;
          nv2=n/2;
      nm1=n-1;
      j=1;
      for(i=1;i<=nm1;i++)
      {
                  if(i>=j) goto lop10;
                  tr=xr[j];
                  ti=xi[j];
                  xr[j]=xr;
                  xi[j]=xi;
                  xr=tr;
                  xi=ti;
                  lop10:        k=nv2;
                  lop20:        if(k>=j) goto lop30;
                  j=j-k;
                  k=k/2;
                  goto lop20;
                  lop30:        j=j+k;
       }
           pi=4.0*atan(1.0);
           for(l=1;l<=m;l++)
           {
                   le=pow(2,l)+0.1;
               le1=le/2;
               ur=1.0;
                   ui=0.0;
                   wr=cos(pi/(float)le1);
               wi=-sin(pi/(float)le1);
               if(inv!=0) wi=-wi;
                   for(j=1;j<=le1;j++)
                         {
                           for(i=j;i<=n;i+=le)
                                 {
                                   ip=i+le1;
                                   tr=xr[ip]*ur-xi[ip]*ui;
                                   ti=xr[ip]*ui+xi[ip]*ur;
                                   xr[ip]=xr-tr;
                                   xi[ip]=xi-ti;
                                   xr=xr+tr;
                                   xi=xi+ti;
                                 }
                     ur1=ur*wr-ui*wi;
                    ui1=ur*wi+ui*wr;
                    ur=ur1;
                    ui=ui1;
                         }
           }
           if(inv==0) return 0;
           for(i=1;i<=n;i++)
           {
             xr=xr/(float)n;
             xi=xi/(float)n;
           }
           return 0;
    }

3)第二次改编:(VC6.0),这里的C的数组改为更常见的从0开始
/*******************************************************
/*             FFT                                     *
/* xr,xi-----input & output array
/* n-----must be integer exponent of 2                 *
/* inv---0:FFT   1---IFFT note the 1/N difference      *
/* arry of fft, e.g. xr,xi, is started with 0,not 1    *
/*******************************************************/

    int FFT(float * xr,float * xi,long n,int inv)
    {
          float tr,ti,ur,ui,wr,wi,ur1,ui1;
      float pi;
      long m,nv2,nm1,i,j,k,l,le,le1,ip;
          //  n point fft
      m=log(n)/log(2)+0.1;
          nv2=n/2;
      nm1=n-1;
      j=0;//j=1;
      for(i=0;i<nm1;i++) //for(i=1;i<=nm1;i++)
      {
                  if(i>=j) goto lop10;
                  tr=xr[j];
                  ti=xi[j];
                  xr[j]=xr;
                  xi[j]=xi;
                  xr=tr;
                  xi=ti;
                  lop10:        k=nv2;
                  lop20:        if(k>j) goto lop30;//if(k>=j) goto lop30;
                  j=j-k;
                  k=k/2;
                  goto lop20;
                  lop30:        j=j+k;
       }
           pi=4.0*atan(1.0);
           for(l=0;l<m;l++)  //for(l=1;l<=m;l++)
           {
                   le=pow(2,l+1)+0.1;//le=pow(2,l)+0.1;
               le1=le/2;
               ur=1.0;
                   ui=0.0;
                   wr=cos(pi/(float)le1);
               wi=-sin(pi/(float)le1);
               if(inv!=0) wi=-wi;
                   for(j=0;j<le1;j++)  //for(j=1;j<=le1;j++)
                         {
                           for(i=j;i<n;i+=le)  // for(i=j;i<=n;i+=le)
                                 {
                                   ip=i+le1;
                                   tr=xr[ip]*ur-xi[ip]*ui;
                                   ti=xr[ip]*ui+xi[ip]*ur;
                                   xr[ip]=xr-tr;
                                   xi[ip]=xi-ti;
                                   xr=xr+tr;
                                   xi=xi+ti;
                                 }
                     ur1=ur*wr-ui*wi;
                    ui1=ur*wi+ui*wr;
                    ur=ur1;
                    ui=ui1;
                         }
           }
           if(inv==0) return 0;
           for(i=0;i<n;i++) //for(i=1;i<=n;i++)
           {
             xr=xr/(float)n;
             xi=xi/(float)n;
           }
           return 0;
    }

网友I(2017-07-14):
楼主 你好 我现在也在做这个谐波采集  那个ADC数据如何可以转换成我们认识的那个电压电流值

网友J(2017-08-24):
引用 网友I:
楼主 你好 我现在也在做这个谐波采集  那个ADC数据如何可以转换成我们认识的那个电压电流值 ...

你好 我也在做这方面,我会把ADC转换成电压值,但是我没调通从ADC缓冲区取数,请问是怎么取的

网友K(2021-01-04):
楼主,谐波分析有做出来吗??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K:
楼主,谐波分析有做出来吗??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做到哪一步了

网友L:
您好,我现在刚开始做,需要大于21次谐波,ATT7022E配置采用手动同步数据模式,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
1.0xC4同步系数怎么确定?
2.是不是要连续读取1024个缓存数据?然后7个通道,每个通道取128点做FFT分析?
3.如果使用手动同步方式分析大于21次谐波(31次),那手册里面提供的0~21次谐波增益系数是不是用不到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L:
您好,我现在刚开始做,需要大于21次谐波,ATT7022E配置采用手动同步数据模式,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
1.0 ...

https://bbs.21ic.com/icview-1618944-1-1.html

网友L:
引用 网友F:
https://bbs.21ic.com/icview-1618944-1-1.html

好的,谢谢!
我看了这个帖子,他同步系数直接写的14400,这是个固定值还是通过什么公式算出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