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求助:单片机与电机的问题,大神们来看看

楼主(2014-06-30):
我是使用单片机去控制L298N来驱动一个直流24V电机,24V与单片机5V共地,板子上层扑铜,下层未处理,当系统中不接电机时,系统工作完全正常,当接入电机时,单片机串口通讯被干扰,求个解决方法。

楼主:
可能要发很多次才能发过去

网友A:
没有办法支持,有原始原理图PCB图才好,肯定是设计的地线和电源滤波有问题。

网友B:
只要可以传就行,自己做编解码和校验,误码重发协议规则

网友A(点评):
这么处理不好,硬件可靠是基础,再辅以软件。

网友C:
没做过,但是碰见过类似的问题,建议将5V地和24V地割断,再加上0R电阻,问题应该会解决

网友D:
可能是电源这块的原因,看下电路板

网友E:
最好用屏蔽线。单片机输入信号加光耦隔离没?还有电源地要接大地。。试试?万一不行,把单片机用铁皮裹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