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确定什么时候PWM改变占空比

楼主(2014-06-30):
问大家个问题,F2812里, SPWM输出,每周波128个点,  怎么确定什么时候PWM改变占空比, 是用定时器匹配吗?

网友A:
这个要根据你输出的sin波形周期 和点数
用定时器也可以

网友B:
用定时器,配合中断的方法产生PWM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有专用的PWM功能为何不用,即简单方便,产生PWM波也准确

网友C:
不明白撸主说的什么时候改变占空比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想怎么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