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AM3358问题求助

楼主:
平台是Am3358+28335;各自有自己的LDO供电,但是为统一参考点(即共GND)(他们之间互相连接的有2路串口、一路SPI;数据线直接连接)
问题是这样的:
上电的时候28335可以正常启动,而AM3358无**常启动,当我把DSP与AM3358的这几根线相互连接的线割断是都可以正常启动的;
在线之间串电阻的话,小的话AM3358起不来,电阻大的话呢,他们之间无法通信了就。
ps:只要他们用统一LDO的3.3V供电的话什么问题都没有!
(个人认为是28335上电启动快,且28335的电压为高电平导致了AM3358无**常启动)

希望各位大神给点建议和灵感,怎么处理一下呢???万分感谢!!!

网友A(2014-06-30):
电阻大了相当于断了了吧
我个人觉得也是上电顺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大了相当于断了了吧
我个人觉得也是上电顺序的问题

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我更改了上电顺序,因为AM3358的上电要求要比3359高一些。。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我更改了上电顺序,因为AM3358的上电要求要比3359高一些。。谢谢! ...

TI有一款TPS3808
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有一款TPS3808
可以看看

嗯,现在用的是tps767D301。。。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现在用的是tps767D301。。。

好的 坛里AM335x方面的问题还望你能多多指点

网友B(2015-09-10):
AM3358的GMC_AD0-7上挂了一个NANDFLASH后,那个GMC_AD0-7还可以做IO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