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物理接口的逻辑格式什么样的

楼主(2014-06-30):
我想用485物理接口传1Mbps串行数据,传输距离2米,请问应该用怎么样的逻辑格式,还用RS232那样(起始-数据-结束)的逻辑格式行吗?

比如RS232是:
      每个字节的位
      · 1个起始位
      · 8个数据位,最小的有效位先发送
      · 1个停止位
但他的波特率最高也就256000bps吧而我现在数据量大要1Mbps;我是想问RS232这样的逻辑格式的异步通信还能可靠吗?用不用增加一个同步时钟,
排除干扰不说,必竟速度快,而且是异步通信

网友A:
在MCU那里还是UART。

网友B:
在微控制器中编写程序和串口通信RS232一样就行了
匿名
MODBUS,TCP/IP,帧格式只是和协议有关

网友C:
485只是一个电气规范,和其它的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D:
协议还是串口协议 ,只是用485传输,做不到1M那么快的,什么数据要那么快的

网友E:
RS232传1Mbps没有问题,已经很常用了。4Mbps的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