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BLDC的独立PWM控制出现上下管穿通?

楼主(2014-06-30):
BLDC的独立PWM控制下,电机转动切换时跟死区时间的设置无关,可是为什么板子上实测时还是有上下管穿通的现象?high side 没有完全关段,low-side 没有完全打开。存在交叠区域。请高手分析这个问题。

网友A:
最好有图

网友B:
自己测量一下波形

网友C:
如果从微观的角度看, 这种情况必然存在. 虽然通过死区控制, 功率管已经关断.
但功率管里的续流二极管需要反向恢复时间. 这段时间里, 波形看到是上下直通的.
这个时间通常在几十到200 多nS. 如果时间长了, 那就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