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MCU – KEA] 【读书笔记】汽车电子传感器

楼主(2014-06-30):
      汽车电子传感器 比较多,像我们一般碰到的汽车传感器一般有:温度传感器(冷却水温度传感器THW,进气温度传感器THA);流量传感器(空气流量传感器,燃油流量传感器);进气压力传感器MAP;节气门位置传感器TPS;发动机转速传感器;车速传感器SPD;曲轴位置传感器(点火正时传感器);氧传感器;爆震传感器(KNK);空气流量传感器;
  下面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几种常用的汽车传感器:
  空气流量传感器
  空气流量传感器是将吸入的空气转换成电信号送至电控单元),作为决定喷油的基本信号之一。根据测量原理不同,可以分为旋转翼片式空气流量传感器卡门涡游式空气流量传感器、热线式空气流量传感器 VG30E发动机和国产天津三峰客车装用的沃尔沃B230F发动机)和热膜式空气流量传感器四种型式。前两者为体积流量型,后两者为质量流量型。目前主要采用热线式空气流量传感器和热膜式空气流量传感器两种。为了形成符合要求的混合气,使空燃比达到最佳值,我们就必须对发动机进气空气流量进行精确控制。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几种常用的空气流量传感器。
  氧传感器
  当排气中氧的含量过高时,说明混合气过稀,氧传感器即输出一个电信号给ECU,让其指令喷油器增加喷油量;当排气中氧的含量过低时,说明混合气过浓,氧传感器立刻将此信息传递给ECU,让其指令喷油器减少喷油量。目前在汽车上使用的氧传感器主要有二氧化钛氧传感器和二氧化锆氧传感器两种类型的传感器。
  工作原理:氧传感器装在发动机的排气管里,用来测量排气中氧的含量。它是按照大气与排气中氧浓度之差而产生电动势的一种电池。如图,在陶瓷电解质的内、外两面分别涂有白金以形成电极。当它插入排气管中时,其外表面接触废气,内表面则通大气。在约300度以上的温度时,陶瓷电解质可变为氧离子的传导体。当混合气较稀,也就是过量空气系数α〉1时,排气中含氧必然多,陶瓷电解质的内外表面的氧浓度差小,只产生小的电压;而当混合气较浓,也就是过量空气系数α〈1时,排气中氧含量较少,同时伴有大量的未完全燃烧物如CO、碳氢化合物等,这些成分都可能在催化剂的作用下与氧发生反应,消耗排气中残余的氧,使陶瓷电解质外表面的氧浓度趋向于零,这样就使得电解质内外的氧浓度差突然增大,传感器输出电压也突然增大了,其数值趋向于1V。

网友A:
你是做什么传感器的啊?

网友B:
LZ 专攻汽车级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专攻汽车级产品??

嗯嗯  车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