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之前正常运行的代码现在居然编译不通过

楼主(2014-06-30):
不知怎么回事,代码完全一样,没有改过,之前可以正常运行,今天却不行了。
错误如下
Executing: "C:\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 C30\bin\pic30-gcc.exe" -mcpu=30F6014 -x c -c   "6302.c" -o"6302.o" -D__DEBUG -g -Wall
Microchip MPLAB C30 License Manager Version v3_11 (Build Date Aug  6 2008).
Copyright (c) 2008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MPLAB C30 license has expired.
pic30-coff-cc1.exe: warning: Options have been disabled due to expired license
   Visit http://www.microchip.com/ to purchase a new key.
6302.c:1: error: stray '\20' in program
6302.c:1: error: stray '#' in program
6302.c:1: error: syntax error before 'e2'
6302.c:1:6: warning: null character(s) ignored
6302.c:1: error: stray '\210' in program
6302.c:1:8: warning: null character(s) ignored
6302.c:1: error: stray '\1' in program
6302.c:1:22: warning: null character(s) ignored
6302.c:1:29: warning: null character(s) ignored
6302.c:1: error: stray '\149' in program
6302.c:1: error: stray '\233' in program
6302.c:1: error: stray '\177' in program
6302.c:1: error: stray '\238' in program
6302.c:1: error: stray '\130' in program
6302.c:1: error: stray '\244' in program
6302.c:1: error: stray '\146' in program
6302.c:1: error: stray '\240' in program
6302.c:1: error: stray '\186' in program
6302.c:1: error: stray '\19' in program
6302.c:1: error: stray '\3' in program
6302.c:1:61: error: invalid suffix "X_" on integer constant
6302.c:1: error: stray '\167' in program
6302.c:1: error: stray '\1' in program
6302.c:1: error: stray '\214' in program
6302.c:1: error: stray '\19' in program
6302.c:1: error: stray '\179' in program
6302.c:1: error: stray '\156' in program
6302.c:1: error: stray '\209' in program
6302.c:1: error: stray '\16' in program
6302.c:1: error: stray '\' in program
6302.c:1: error: stray '\180' in program
6302.c:1: error: stray '\250' in program
6302.c:1: error: stray '\4' in program
6302.c:1: error: stray '\31' in program
6302.c:1: error: stray '\180' in program
6302.c:1: error: stray '\177' in program
6302.c:1: error: stray '\234' in program
6302.c:1: error: stray '\173' in program
6302.c:1: error: stray '\128' in program
6302.c:1: error: stray '\155' in program
6302.c:1: error: stray '`' in program
6302.c:1: error: stray '\178' in program
6302.c:1: error: stray '\137' in program
6302.c:1: error: stray '\202' in program
6302.c:1: error: stray '#' in program
6302.c:1: error: stray '\165' in program
6302.c:1: error: stray '\169' in program
6302.c:1: error: stray '\16' in program
6302.c:1: error: stray '\21' in program
6302.c:1: error: stray '\178' in program
6302.c:1: error: stray '\175' in program
6302.c:1: error: stray '\185' in program
6302.c:1: error: stray '\232' in program
6302.c:1: error: stray '\167' in program
6302.c:1: error: stray '\31' in program
6302.c:1: error: stray '\186' in program
6302.c:1: error: stray '\128' in program
6302.c:1: error: stray '\207' in program
6302.c:1: error: stray '\207' in program
6302.c:2: error: stray '\225' in program
6302.c:2: error: stray '\221' in program
6302.c:2: error: stray '\25' in program
6302.c:2: error: stray '\26' in program
6302.c:2: error: stray '\29' in program
6302.c:2: error: stray '\248' in program
6302.c:2: error: stray '\149' in program
6302.c:2: error: stray '\8' in program
6302.c:2: error: stray '\218' in program
6302.c:2: error: stray '\214' in program
6302.c:2: error: stray '\138' in program
6302.c:2: error: stray '\148' in program
6302.c:2: error: stray '\232' in program
6302.c:2: error: stray '\4' in program
6302.c:2: error: stray '\246' in program
6302.c:2: error: stray '\177' in program
6302.c:2: error: stray '\234' in program
6302.c:2: error: stray '\212' in program
6302.c:2: error: stray '\14' in program
6302.c:2: error: stray '\20' in program
6302.c:2: error: stray '\27' in program
6302.c:2: error: stray '\243' in program
6302.c:2: error: stray '\155' in program
6302.c:2: error: stray '\152' in program
6302.c:2: error: stray '\247' in program
6302.c:2: error: stray '\243' in program
6302.c:2: error: stray '\248' in program
6302.c:2: error: stray '`' in program
6302.c:2: error: stray '\2' in program
6302.c:2: error: stray '\169' in program
6302.c:2: error: stray '\165' in program
6302.c:2: error: stray '\209' in program
6302.c:2: error: stray '\19' in program
6302.c:2:62: warning: null character(s) preserved in literal
6302.c:2: error: missing terminating ' character
6302.c:2:139: warning: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Halting build on first failure as requested.
----------------------------------------------------------------------
Debug build of project `F:\PIC Program\my6302.mcp' failed.
Preprocessor symbol `__DEBUG' is defined.
Mon Jun 30 16:34:06 2014
----------------------------------------------------------------------
BUILD FAILED

而且文件图片上出现了锁

网友A:
编辑和编译环境有无改变?

如果都没有改变,则保留源代码,然后删除原项目文件,重新建立项目后编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辑和编译环境有无改变?

如果都没有改变,则保留源代码,然后删除原项目文件,重新建立项目后编译看看 ...

还是会出现那种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辑和编译环境有无改变?

如果都没有改变,则保留源代码,然后删除原项目文件,重新建立项目后编译看看 ...

但是把绝大部分代码删除,只剩下空的主函数,却没有那种错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辑和编译环境有无改变?

如果都没有改变,则保留源代码,然后删除原项目文件,重新建立项目后编译看看 ...

Halting build on first failure as requested.
  最后一行错误说明代码是这个

网友B:
会不会是mplab c30编译器许可过期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mplab c30编译器许可过期引起的?

4月4日装的,应该是过期了吧。  怎么解决

网友B:
我用的是hi-tech的picc编译器,maplab c没用过,百度一下解决方案吧

网友C:
写着呢
The MPLAB C30 license has expired.
pic30-coff-cc1.exe: warning: Options have been disabled due to expired license
   Visit http://www.microchip.com/ to purchase a new key.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写着呢
The MPLAB C30 license has expired.
pic30-coff-cc1.exe: warning: Options have been disabled du ...

怎么解决啊,网上的方法不行啊

网友D:
小弟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用的是我用的是hi-tech的picc编译器,编译结果是,以前建的项目,能顺利编译通过,把源代码复制出来,新建项目,编译说程序存储空间不够。真是悲剧

网友E(2018-01-29):
我也遇到了  win10 64位的电脑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