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12864显示一个数字变量问题?

楼主(2014-06-30):
把程序下载到单片机里面液晶每次显示的时候只是闪烁一下,然后里面就显示归“0”了。显示内容是一个数字变量

网友A:
这种情况, 通常为: 要不就是你的变量清零了, 要不就是重复刷新程序错误地刷0了.

网友B:
先显示固定值,能正常显示固定值了,说显示方面没问题了

网友C:
很多情况都是表面现象,往往是一些时序、延时情况没注意到而引起的,认真检查下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