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关于PWM使用问题,求助,求救啊

楼主(2014-06-30):
如题,我使用的是STM8S003系列的单片机,在做PWM控制的时候,TIM1通道3可以输出PWM信号了,可是同样是TIM1通道1怎么就没有PWM信号输出呢。初始化配置如下

       TIM1_TimeBaseInit(0, TIM1_COUNTERMODE_UP,115 , 0);

// 整流CH1
        TIM1_OC1Init(TIM1_OCMODE_PWM2, TIM1_OUTPUTSTATE_ENABLE, TIM1_OUTPUTNSTATE_DISABLE,50,\
        TIM1_OCPOLARITY_HIGH, TIM1_OCNPOLARITY_HIGH, TIM1_OCIDLESTATE_SET, TIM1_OCNIDLESTATE_RESET);
//        TIM1_CCxCmd(TIM1_CHANNEL_1, ENABLE);

//        2A升压PWM
        TIM1_OC3Init(TIM1_OCMODE_PWM2, TIM1_OUTPUTSTATE_ENABLE, TIM1_OUTPUTNSTATE_DISABLE,50,\
        TIM1_OCPOLARITY_HIGH, TIM1_OCNPOLARITY_HIGH, TIM1_OCIDLESTATE_SET, TIM1_OCNIDLESTATE_RESET);

//        TIM1->DTR=4;
        TIM1_Cmd(ENABLE);
        (TIM1->BKR |= TIM1_BKR_MOE);
//        SYS_POWER_CLOSE;

网友A:
还与端口设置, 以及 CCRx 的寄存器值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