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求KE02单片机64K_ROM/4K_RAM的icf文件

楼主(2014-06-30):
官方提供的驱动程序包里的icf 文件在RAM的定义上好像有点问题, 求以下两款单片机的icf文件,如果能有注释说明那就更好了,非常感谢。

1、KE02单片机64K_ROM/4K_RAM
2、KE06单片机128K_ROM/16K_RAM

中断向量表在ROM中的地址和在RAM中的地址都会占用地址吗?我看了原来定义的都是0x410,0x410 不是1K多一点,比如说我现在用的单片机是4K的RAM,那我实际仿真的程序中用到的RAM还可以 用到4K吗?

网友A:
楼主你好,你指的是下面的KE0x_Flash_64K.icf有问题吗?

是因为在RAM的地址中想去掉中断向量表的空间,中断向量拷贝到RAM中是为了加快运行速度。
当然,你可以把ICF中RAM起始地址改到减去中断向量表大小的其实地址,没有必要一定减去0X410。
这样你的实际使用RAM就会更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