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DAC7811后面的OP运放的选择

楼主(2014-06-30):
大家好,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关于DAC7811的,这是一款12位的四象限乘法器,我接的电路是按TI的PDF接的,输出公式是Vout = - Vref * code/4096.我现在给Vref输入的是DC到5MHZ的正弦信号,想利用DAC7811来做衰减,可是我遇到问题是在低频的时候衰减就是正常的,但是频率接近1MHZ或者更高衰减就不正常了,幅度反而上升了,而且上升了很多。请问哈大家这是什么原因啊?能有啥子办法可以解决啊???我那个C1接的是1.5Pf,运放现在选的是opa820.。

网友A:
你选个频率宽的运放

网友B:
感觉上是运放带宽的问题, 但是 OPA820 是个高速放大器(带宽>=200MHz)
倒是可能问题在 DAC7811,  Settling Time (µs) 0.2
另外,  PCB 布线和分布参数也可能是个问题.

网友C:
换个速度快的DA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上是运放带宽的问题, 但是 OPA820 是个高速放大器(带宽>=200MHz)
倒是可能问题在 DAC7811,  Settling ...

问题是DAC7811,它的衰减倍数跟频率相关,PDF有一个衰减倍数和频率还有DA code的一个曲线,每太注意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