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ALTERA fifo IP读第一点延时问题请教

楼主(2014-06-30):
ALTERA fifo IP,写读的时钟不同,写时钟100MHz,读时钟50MHz;而且在读之前,fifo里面确定已有数据,写比读先启动。

1:进出都是32位位宽,show_ahead选择ON。那么在最先开始读的时候,在发出读请求后的第二个读时钟能读到第一个数据,满足需求。

2:写进32位位宽,读出的位宽16位,show_ahead选择ON。那么在最先开始读的时候,在发出读请求后的第三个读时钟才能读到第一个数据,不能满足需求。

请问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如何才能解决?

多谢先。

网友A:
为什么写是32位,读16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写是32位,读16位

用32进32出,然后将时钟分频有同样的问题:就是不能保证FIFOreq跳高时,分频时钟正好在上升沿。说到底,还是VERILOG水平有限……:L求指点迷津。

因为内存物理带宽是32位……且是共享的。32位能减少读写次数。内存带宽有限,将32位数据压缩成16位后,理论上能将读的时钟带宽提高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