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usb转串口驱动软件

楼主(2014-06-30):
求usb转串口驱动软件,prolific usb-to-serial comm port

网友A:
这个要芯片型号对应的

网友B:
总得告诉大家你的芯片的型号吧...

网友C:
你的说明型号啊?
不然 这都不一定能对应!

网友D:
百度下就出来啦,这个简单,或者在电脑装驱动精灵,检测下也可以装好

网友E:
百度。自己装,看看哪个好用。。。

网友F:
最好还是找到芯片的型号吧,这样找驱动会比较方便;
楼主这东西是买的话,找厂家要驱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