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在 Ubuntu 12.04LTS 64bit 上用 LTIB 编译 linux BSP的问题

楼主(2014-06-30):
环境: Ubuntu 12.04 LTS 64bit
BSP资源: imx6_ltib/L3.0.35_4.1.0_130816_source
按照《在 Ubuntu 12.04 上用 LTIB 编译 linux BSP》手册上的步骤执行,到编译过程中问题层出,补丁以及库能打的都打了,网上几乎无正解。贴出错误,大家帮忙看看!给点解决办法。
第一个error,无奈注释掉.ltib文件 line 1392,接着执行选择 imx6q 开发板以及cpu型号等参数,根据手册配置完毕,接着出现第二个错误……由于错误不断发生,先从第一个error开始贴~

1.Build Failed wget

Processing: wget
==================
Build path taken because: directory build, no prebuilt rpm,

Cowardly refusing to clobber exist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wget-1.9.1
Remove this by hand if you really want to rebuild this package from scratch

Died at ./ltib line 1392.
traceback:
main::build_host_rpms:1392
  main::host_checks:1447
   main:554

Started: Mon Jun 30 14:42:03 2014
Ended:   Mon Jun 30 14:42:03 2014
Elapsed: 0 seconds

These packages failed to build:
wget

Build Failed

2. Failed building libxcbwarning: failed to load external entity "xproto.xml"
unable to parse xproto.xml
make[1]: *** [xproto.h] Error 6
make[1]: *** Waiting for unfinished jobs....
make[1]: *** [bigreq.h] Error 6
make[1]: *** [composite.h] Error 6
/usr/bin/xsltproc --stringparam mode header \
                --stringparam base-path /usr/share/xcb/ \
                --stringparam extension-path /usr/share/xcb/ \
                -o randr.h ./c-client.xsl randr.xml
warning: failed to load external entity "glx.xml"
unable to parse glx.xml
make[1]: *** [glx.h] Error 6
warning: failed to load external entity "damage.xml"
unable to parse damage.xml
make[1]: *** [damage.h] Error 6
warning: failed to load external entity "randr.xml"
unable to parse randr.xml
warning: failed to load external entity "dpms.xml"
unable to parse dpms.xml
make[1]: *** [randr.h] Error 6
make[1]: *** [dpms.h] Error 6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hanby/imx6_ltib/L3.0.35_4.1.0_130816_source/source/ltib/rpm/BUILD/libxcb-1.1/src'
make: *** [all-recursive] Error 1
error: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hanby/imx6_ltib/L3.0.35_4.1.0_130816_source/source/ltib/tmp/rpm-tmp.80433 (%build)

RPM build errors: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hanby/imx6_ltib/L3.0.35_4.1.0_130816_source/source/ltib/tmp/rpm-tmp.80433 (%build)
Build time for libxcb: 6 seconds

Failed building libxcb

f_buildrpms() returned an error, exiting
traceback:
main:572

Started: Mon Jun 30 19:47:04 2014
Ended:   Mon Jun 30 19:49:02 2014
Elapsed: 118 seconds

These packages failed to build:
libxcb

Build Failed

Exiting on error or interrupt

网友A:
PATH没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TH没设置好

我规规矩矩的按照文档,删除/opt下面的所有东西,并将路径设置为ltib还是以上错误,奇怪的是我在虚拟机上竟然一次性成功~但纯ubuntu系统下即使更新所有软件后也是以上错误,郁闷了~~

网友B:
安装环境和方法和lz一样,我也出现类似问题,总是解决不了,
I ran the command: sudo -S -l which returned:

Matching Defaults entries for yfzx on this host:
    env_reset,
    secure_path=/usr/local/sbin\:/usr/local/bin\:/usr/sbin\:/usr/bin\:/sbin\:/bin

User yfzx may run the following commands on this host:
    (root) NOPASSWD: /bin/rpm, (root) /opt/freescale/ltib/usr/bin/rpm
    (ALL : ALL) ALL

This means you don't have sudo permission to execute rpm commands as root
without a password.  This is needed for this build script to operate correctly.

To configure this, as root using the command "/usr/sbin/visudo",
and add the following line in the User privilege section:

yfzx ALL = NOPASSWD: /usr/bin/rpm, /opt/freescale/ltib/usr/bin/rpm

traceback:
main::check_sudo_setup:2467
  main::host_checks:1413
   main:554

Started: Mon Jun 30 22:48:28 2014
Ended:   Mon Jun 30 22:48:37 2014
Elapsed: 9 seconds

Build Failed

Exiting on error or interrupt
yfzx@ubuntu:/home/iMX6_linux3_3_0_35_4_1/L3.0.35_4.1.0/Linux/ltib$ sudo -S -l
Matching Defaults entries for yfzx on this host:
    env_reset,
    secure_path=/usr/local/sbin\:/usr/local/bin\:/usr/sbin\:/usr/bin\:/sbin\:/bin

User yfzx may run the following commands on this host:
    (root) NOPASSWD: /bin/rpm, (root) /opt/freescale/ltib/usr/bin/rpm
    (ALL : ALL) AL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环境和方法和lz一样,我也出现类似问题,总是解决不了,
I ran the command: sudo -S -l which returne ...

我听有的人说,Ubuntu12.04并不像ubuntu10.04LTS 或 11.04那样符合google或freescale的编译环境好配置,在ubuntu12.04.1LTS 64位版本上需要多费些时间和精力。 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放弃Ubuntu12.04~~

http://blog.csdn.net/stephenzhu/article/details/11212937

为了成功,换成11.04试试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听有的人说,Ubuntu12.04并不像ubuntu10.04LTS 或 11.04那样符合google或freescale的编译环境好配置, ...

不会啊, 我是试过的,编译成功没有问题的,只要是ltib需要的包你都安装了,还有文档中我整理出来的注意事项需要注意的,编译成功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啊, 我是试过的,编译成功没有问题的,只要是ltib需要的包你都安装了,还有文档中我整理出来的注意 ...

是虚拟机还是纯Ubuntu系统环境下???

网友D:
12.04可以的,从论坛下了一个文档,上面步骤很清楚,发给你看看。

i.MX6 Ubuntu12.04上编译LTIB.pdf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04可以的,从论坛下了一个文档,上面步骤很清楚,发给你看看。

目前在纯ubuntu环境下确属不行,虚拟机上试是可以的~如何解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在纯ubuntu环境下确属不行,虚拟机上试是可以的~如何解释??

我在纯ubuntu12.04 server下试过,没有问题的。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虚拟机上OK,纯Linux就是不行,算了,结贴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虚拟机上OK,纯Linux就是不行,算了,结贴吧~

你好,Linux系统上也是可以的,步骤是一样的。

网友E(2014-09-25):
看看看结果 看看结果

网友F(2015-03-01):
引用 网友C:
不会啊, 我是试过的,编译成功没有问题的,只要是ltib需要的包你都安装了,还有文档中我整理出来的注意 ...

你好,我按照你的手册上安装,可是我的/opt目录下面没有freescale目录啊,需要自己创建么?还有执行./ltib 时出现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