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13A 写测试失败 求指教

楼主(2014-06-30):
68013A下载固件正常,但进行读写速度测试的时候失败,VC程序死掉,固件和VC程序在另一块板上测试的时候运行良好测试成功,刚刚接触,求指教,在此拜谢了先!

网友A:
两个板子,一个正常,一个有问题!
有问题的在电脑设备管理器能正常显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板子,一个正常,一个有问题!
有问题的在电脑设备管理器能正常显示吗? ...

能的,用Cypress提供的控制面板能够正确的获得设备信息,而且下载固件程序正常,但当进行读写测试的时候VC程序死掉。求指教。。。

网友A:
换台电脑试试!
再拿第三块板子测试!
硬件连接不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台电脑试试!
再拿第三块板子测试!
硬件连接不可靠?

知道原因了,是FPGA管脚改变了,没有改变的原因,所以读写卡VC了!非常感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