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N的电源芯片NCP1034的一些问题 求大神帮帮忙!

楼主(2014-06-30):
我用这芯片做了一个34V转24V 10A的电路 遇到一个问题,我接电子负载 当电流大于1A的时候板子启动不了,只有在启动后再接上负载慢慢加负载才能到达10A。这种问题应该调哪里? 还有我想用这个芯片做升压电路。我的思路是这样的就是直接在滤波电感位置换上变压器让它升压这样可行吗?

网友A:
可能在电流反馈上  包括保护

楼主:
电流反馈接1个10K电阻 数据手册个出的值 过电流保护我自己设置的 11A也是实验成功的。我个人认为是在软启动方面 。但是那部分数据手册我看不懂

网友B:
贴图 贴资料来说话

网友C:
还是发图吧,还有芯片资料

网友D:
软启动或者启动瞬间延时过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