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关于verilog状态机

楼主(2014-06-30):
LZ用verilog编写了一个状态机,用的是格雷码。但是在quartus II功能仿真下居然出现了两个状态同时出现的现象。求大神指导!!!
其他所有状态和信号与期望逻辑相同。只是有一个状态与期望的逻辑正好相反。

状态IDLE与期望逻辑相反。
求大神指导!!!求大神指导!!!求大神指导!!!

网友A:
什么?上代码

网友B:
仿真器肯定是不会出问题的,必定是你的代码有问题。
贴出你的verilog hdl吧。

状态机其实很好用的,定位好状态,初始状态和终止状态,终止状态的下一个状态即是初始状态,往复返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上代码

换了个仿真软件搞定了,上面这个图是在quartus 13.0自带的仿真工具下仿的。后来同样的代码换了modelsim就仿的很好。建议大家以后用更专业的仿真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器肯定是不会出问题的,必定是你的代码有问题。
贴出你的verilog hdl吧。

换了个仿真软件搞定了,上面这个图是在quartus 13.0自带的仿真工具下仿的。后来同样的代码换了modelsim就仿的很好。建议大家以后用更专业的仿真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