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MCU – KEA] KEA芯片问题??

楼主(2014-06-30):
KEA芯片手册
1.FLASH ECC校验原理
问题1,32位FLASH数据加7位 ECC检验位,我想知道7位ECC检验数据存储在那里?
问题2,写FLASH,ECC码是通过芯片硬件生成还是软件生成??????
问题3,读FLASH时,怎么通过ECC验证数据正确性??????
2,如图

问题1:使能I/O做模拟口时,怎么对我输入信号有干扰,如示波器前段波形?????
问题2:使能I/O做数字输入口,输入波形正常,如示波器后半段?????

网友A:
你都拿到KEA片子或板子了?

网友B:
1. 当内容写入芯片时,由硬件计算会随后写入ECC校验数据,但这些数据用户不可见。
2. 硬件生成,随后写入的。
3. 硬件实现读的数据和ECC数据校验,若对或有1位错误,则返回正确值,若有2位错误,产生ECC中断。

图看不到了,楼主可以重新发一下吗?

楼主:
首先谢谢你回答:ECC原理我明白,就是读出FLASH数据+原始ECC校验码等于0。。。。
3. 硬件实现读的数据和ECC数据校验,若对或有1位错误,则返回正确值,若有2位错误,产生ECC中断。
例如:我读某一个FLASH地址,我可以获得FLASH数据,怎么获得它硬件生成ECC校验码?????

楼主:
楼主,图见附件

楼主:
3. 硬件实现读的数据和ECC数据校验,若对或有1位错误,则返回正确值,若有2位错误,产生ECC中断。
例如:我读某一个FLASH地址,能获得FLASH对应地址数据,那硬件生成ECC校验码怎么获得呢?????

楼主:
难道我读FLASH数据过程时,FLASH数据就自动与ECC校验码比较了吗???我只要判断状态寄存器就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3. 硬件实现读的数据和ECC数据校验,若对或有1位错误,则返回正确值,若有2位错误,产生ECC中断。
例如:我 ...

楼主你好。
ECC校验码是硬件内部实现,对于用户来说,正如你所讲,只需要关注FERSTAT寄存器去查看是否出现了1位或者2位的错误,然后需要手动清楚这个标志。

楼主:
楼主你好?
请问,KEAZN8是多小字节生成一个ECC校验码呢?????能一次读一个BLOCK区域校验吗????
MC9S12GXXX  16位手册有提到,如下。。
32 data bits plus 7 syndrome ECC (error correction code) bits allow single bit error correction
and double fault detection。
但KEAZN8没有提到。。。。

网友D:
楼上问题问的很好,我也想知道多大就可以进行验证了,KE中也有这块内容,但是没有看到具体多大就产生验证。

网友B:
正常情况下,ECC校验码对于用户是不可见的,ECC校验码生成与数据位数有关,32bit 数据生成7bit ECC校验码,16bit 数据生成6bit ECC校验码,KEA的话是一个WORD也就是16bit产生ECC校验码。FLASH在读取的时候ECC电路会自动进行验证,用户只需要查看相应的状态寄存器即可。

楼主:
版主,你好!
   那就是每次读一个WORD,判断一次状态寄存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你好!
   那就是每次读一个WORD,判断一次状态寄存器了????

楼主你好。
我认为如果每次都去check状态,效率蛮低的。
如果为了提高效率,减小代码量,可以直接把你要读的块都读完再去检查,如果SFDIF置位就不用管,直接清标志就行。如果是DFDIF置位,你就把整个块再重读一遍。

网友B:
关于GPIO的问题,楼主是在那个开发板上实现的,是单片机哪一个PIN呢,可否详细说明?

楼主:
1.KEAZN8手册没有你提到SFDIF,DFDIF标志位。。。
2.单片机PTC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