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MOS管源极与漏极间加个二极管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4-06-30):
MOS管源极与漏极间加个二极管作用是什么

网友A:
使MOS能够常规条件下存放。

网友B:
是那个寄生二极管吧?

网友C:
那个是由它的构造决定的无法逃避的附带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那个寄生二极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是由它的构造决定的无法逃避的附带物。。。。。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电路中再加一个二极管,那一般会是导通电压更低,速度更快的,避免体二极管导通增加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