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简易数字频率计 verilog语言设计

楼主(2014-06-30):
要求:1、设计一个数字频率计,闸门时间为1秒,最高可测频率为100Mhz.
      2、频率由8位数码管显示输出。

楼主:
module jianyidianziqin(a,cout,clk,clr);
input [7:0]a;
input clk,clr;
output cout;
reg cout;
reg [7:0]b;
reg [7:0]f;
always@(a[0],a[1],a[2],a[3],a[4],a[5],a[6],a[7])  //8个按键
            if(a[0])  cout<=f[0];
        else
                if(a[1]) cout<=f[1];
        else
                if(a[2]) cout<=f[2];
        else
                if(a[3]) cout<=f[3];
        else
                if(a[4]) cout<=f[4];
        else
                if(a[5]) cout<=f[5];
        else
                if(a[6]) cout<=f[6];
        else
                if(a[7]) cout<=f[7];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clr)  //第1个音阶频率524hz
        if(~clr)                     //清零
                begin
                b[0]<=1;
                f[0]<=0;
                end
        else
                begin
                if(b[0]==47709)
                begin
                b[0]<=1;
                f[0]<=~f[0];
                end
                else b[0]<=b[0]+1;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clr)  //第2个音阶频率588hz
        if(~clr)
                begin
                b[1]<=1;
                f[1]<=0;
                end
        else
                begin
                if(b[1]==42517)
                begin
                b[1]<=1;
                f[1]<=~f[1];
                end
                else b[1]<=b[1]+1;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clr)  //第3个音阶频率660hz
        if(~clr)
                begin
                b[2]<=1;
                f[2]<=0;
                end
        else
                begin
                if(b[2]==37879)
                begin
                b[2]<=1;
                f[2]<=~f[2];
                end
                else b[2]<=b[2]+1;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clr)  //第4个音阶频率698hz
        if(~clr)
                begin
                b[3]<=1;
                f[3]<=0;
                end
        else
                begin
                if(b[3]==35817)
                begin
                b[3]<=1;
                f[3]<=~f[3];
                end
                else b[3]<=b[3]+1;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clr)  //第5个音阶频率784hz
        if(~clr)
                begin
                b[4]<=1;
                f[4]<=0;
                end
        else
                begin
                if(b[4]==31888)
                begin
                b[4]<=1;
                f[4]<=~f[4];
                end
                else b[4]<=b[4]+1;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clr)  //第6个音阶频率880hz
        if(~clr)
                begin
                b[5]<=1;
                f[5]<=0;
                end
        else
                begin
                if(b[5]==28409)
                begin
                b[5]<=1;
                f[5]<=~f[5];
                end
                else b[5]<=b[5]+1;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clr)  //第7个音阶频率988hz
        if(~clr)
                begin
                b[6]<=1;
                f[6]<=0;
                end
        else
                begin
                if(b[6]==25304)
                begin
                b[6]<=1;
                f[6]<=~f[6];
                end
                else b[6]<=b[6]+1;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clr)  //第8个音阶频率1046hz
        if(~clr)
                begin
                b[7]<=1;
                f[7]<=0;
                end
        else
                begin
                if(b[7]==23901)
                begin
                b[7]<=1;
                f[7]<=~f[7];
                end
                else b[7]<=b[7]+1;
                end
endmodule
这个代码为什么不行?

楼主:
我知道了,位数设的太低了。

楼主:
: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